28335AD采样时,CCS的graph可以采集到一个波形,但是相应的结果寄存器却没有值

楼主(2017-03-03):
昨天一不小心采集了个5v电压,可能是AD模块坏了,假设AD是好的,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为什么呢?求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

网友A:
不会吧   按照宽度   应该有最大值啊    比如409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   按照宽度   应该有最大值啊    比如4096

我的RESULT0一直没有值,不知道是为什么,假设我是用A0作为通道采集,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0 = 0x0; 那么result0应该是有值的吧? 但是实际测量没有,反倒是result1 2 4等等其他寄存器有值。。(波形能采集到,但有缺陷),所以我考虑是不是因为之前接入了5V电压从而导致芯片的AD部分烧坏了,版主觉得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RESULT0一直没有值,不知道是为什么,假设我是用A0作为通道采集,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0 = ...

这个接5V损坏的可能特别大
如果同样的配置   其他口都正常   这个这样   那就应该是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5V损坏的可能特别大
如果同样的配置   其他口都正常   这个这样   那就应该是损坏了 ...

版主,今天重新换了块新的板子,
AdcRegs.ADCMAXCONV.bit.MAX_CONV1 = 0x1;
AdcRegs.ADCCHSELSEQ1.all = 0x0;         // Initialize all ADC channel selects to A0
AdcRegs.ADCCHSELSEQ2.all = 0x0;
AdcRegs.ADCCHSELSEQ3.all = 0x0;
AdcRegs.ADCCHSELSEQ4.all = 0x0;
经过如上设置后,应该只有结果寄存器1和2有值吧? 但实际得出的结果是
这是为什么呢? 除了这个问题之外,还想请问下,为什么debug后,每次暂停得到的结果寄存器的值会发生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5V损坏的可能特别大
如果同样的配置   其他口都正常   这个这样   那就应该是损坏了 ...

版主有空的话,帮忙解答一下吧,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今天重新换了块新的板子,
AdcRegs.ADCMAXCONV.bit.MAX_CONV1 = 0x1;
AdcRegs.ADCCHSELSEQ1.all =  ...

这个可以看出你的AD这几路都配置了
不管AD口有没有接入电压    他都能测到一定的值
这个result区域应该可以右击刷新
debug结束   可能是他更新了一次寄存器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看出你的AD这几路都配置了
不管AD口有没有接入电压    他都能测到一定的值
这个result区域应 ...

版主,感谢您的回复,我现在遇到另一个问题了,也是关于波形的,能否抽空帮忙看看呢,感激不尽https://bbs.21ic.com/icview-1677194-1-1.html

网友B(2019-12-16):
你好,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可以回答一下吗?

网友C:
你好,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有解决方案吗?可以回答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