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串口收发缓存处理的问题

楼主(2017-03-03):
Uart0以115200的波特率接收数据,uart1同样以115200的波特率转发uart0接收到的数据,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
现在现象是uart0能够接收全数据,但是uart1发送来不及。
重点是uart1发包间隔要在20ms内。

网友A:
可以试下DMA的方式,但串口的通讯速率有限,不知道你20ms内想传完多少的数据

网友B:
除了考虑DMA外,或者搞个双缓冲,交叉用。

网友C:
使用串口中断存储接收,然后发送。

网友C:
如果数据太大,可以使用fifo存储。

网友D:
缓存一下就行了

楼主:
考虑再三,觉得这样做风险很大。最后还是放弃了这种方案。

网友E:
115200的速度并不快,中断处理接收和发送,数据收到FIFO缓冲区,再发送端自动从FIFO缓冲区取出发送。

最近做一个数据采集通过USB的虚拟串口转发的,采集频率是400K/s,处理后数据为10字节,通过虚拟串口发送。设置好FIFO缓冲区后,使用STM32F103表示没有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