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和DSP之间通过232通讯的怪问题

楼主(2017-03-03):
我用的MCU是Stm32f103(功能是主动向DSP请求信息),和一块成熟使用了很久的DSP电路板通讯,发现如下奇怪现象:
1、stm32先上电,正常发送请求信息,DSP正常回复应答信息
2、DSP先上电,stm32不能发送出请求信息

有大神能解决一下吗?

楼主:
为什么我传不了图片到帖子里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传不了图片到帖子里面

看usart的相关寄存器,ore标志会产生中断,但是会被忽略,然后就不停进入中断造成假死或者迟钝

网友B:
感觉跟通信应答标志有关 导致死锁之类了?
两边工作机制都了解的话应该不难找原因。

网友C:
看看 软件的流控等设置 ,应该是软件问题。

网友D:
这个硬件电路是不是共地处理了。

网友D:
两个上电顺序应该都是初始化设置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硬件电路是不是共地处理了。

信号地接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 软件的流控等设置 ,应该是软件问题。

可是情况1通讯数据啥的都是很正常的,这不能说流控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usart的相关寄存器,ore标志会产生中断,但是会被忽略,然后就不停进入中断造成假死或者迟钝 ...

我做了溢出立马清除标志位的处理,可是还是不行

另外我在线仿真Stm32,重复位MCU但是很正常

网友E:
不能发出请求信息是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能发出请求信息是指?

Stm32一秒向DSP发送一次请求信息,然后DSP给stm32更新一大串数据。
当stm32先上电,它正常发送1秒一次的请求,而后DSP上电复位,stm32和DSP正常通讯;
但是如果把二者上电顺序对调,先让DSP上电,那么STM32就没法发出请求信息

刚刚通过示波器发现一个情况就是stm32后上电的时候复位不了它的发送引脚,不知道怎么贴图啊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 年月 : 所有的 板级间  串口通讯

俺都使用  1500V 隔离芯片 确保可靠。 ...

现在我的排查点也是在隔离这边,我的开发板这边的信号地和电源地不隔离

有点怀疑我的板子驱动能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