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CAN通信中的供电问题

楼主(2017-03-03):
系统图如下面

从设备是由主机的电源直接拉过去的(这可能是不提倡的做法,但没办法行业都是这么实现的)
从设备功耗比较小,计算了一下线损后能够满足从设备的电源供应。问题主要出现在通信上。当从设备端的电压降到12V左右时
通信不了了。望高手指点一二!在此拜谢.

网友A:
要么进一步提高电压,要么换用电阻更低的电缆,或者用宽压输入的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进一步提高电压,要么换用电阻更低的电缆,或者用宽压输入的开关电源。 ...

是通信出问题,单片机能正常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通信出问题,单片机能正常工作

那就去分析为何出问题,是电源电压不够还是信号电压不足。

网友B:
应该是地线压差大了吧,
换粗粗的底线试试呢

网友C:
用示波器测下波形,看是否满足can协议规定的要求,如果不满足,即便能工作,也不稳定,这么长的距离CAN  TRANSCEIVERS 应该需要加偏置吧,具体可参考下nxp的应用文档

网友D:
远端应该用隔离型的DC-DC降到MCU需要的电压

网友E:
都瞎扯,则个从站全部要用隔离CAN通信,否则是通讯失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瞎扯,则个从站全部要用隔离CAN通信,否则是通讯失败的

能详细指点一下???

网友F:
楼上说的都很有道理。

24V电压,通过1000米后降到12V,还是在功耗不大的情况下,说明电缆很差。
CAN通信的瞬态功率比想象的大,尤其是在高速率的时候,要瞬时提升总线电压,需要足够的功率,或者配置足够的电容;
这个电缆,应该是不满足can通信标准,有很大的压降,造成信号削顶钳位;

建议还是看看波形,找到原因

网友G:
抓个CAN H L 的波形来看看
原因有2
1 通讯波形极差,从电源压降判断 通讯上压降 几乎满足不了CAN
2 你也不说说你的通讯速度?
远距离通讯,1km 要加 can 中继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详细指点一下???

因为电流会在导线上形成压降,正和负产生的压降一样,比如你单根导线产生的压降是5V,那么。从设备发出的H是10V(参考电源侧参考地),L是5V,从设备的内部参考地是电源侧参考地高5V,请问,你如何通讯,这种东西,还有个办法就是采用电流环来进行通讯来克服这种悬浮

网友H:
我的can设计是can总线全在主机电路板上,从机通过光钎把信号  电-光-电送到主机的can总线上,很稳定

网友I(2017-04-13):
用示波器看波形去分析研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