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DSP2802x串口总是发不出数据,TXRDY位总为0.

楼主(2017-03-03):
配置如下
  SCI_disableParity(obj->sciHandle);
  SCI_setNumStopBits(obj->sciHandle,SCI_NumStopBits_One);
  SCI_setCharLength(obj->sciHandle,SCI_CharLength_8_Bits);
  SCI_enableTx(obj->sciHandle);
  SCI_enableRx(obj->sciHandle);
  //SCI_enableTxInt(obj->sciHandle);
  SCI_enableRxInt(obj->sciHandle);

  SCI_setBaudRate(obj->sciHandle,SCI_BaudRate_19_2_kBaud);
  SCI_enable(obj->sciHandle);

// SCI_enableTxFifoEnh(obj->sciHandle);

  SCI_resetTxFifo(obj->sciHandle);
  SCI_clearTxFifoInt(obj->sciHandle);
  SCI_resetChannels(obj->sciHandle);
  SCI_setTxFifoIntLevel(obj->sciHandle, SCI_FifoLevel_Empty);
  SCI_resetRxFifo(obj->sciHandle);
  SCI_clearRxFifoInt(obj->sciHandle);
  SCI_setRxFifoIntLevel(obj->sciHandle, SCI_FifoLevel_4_Words);
  SCI_setMode(obj->sciHandle,SCI_Mode_IdleLine);
  SCI_setTxDelay(obj->sciHandle,0x00f0);
现在的问题是SCICTL2寄存器的TXRDY位总是为0,数据无法写入到SCITXBUF

楼主:
没有大神指点一下吗   帮助解决问题保证重重有赏

网友A:
官网有例程的,建议先运行下官网的例程。在例程的基础上修改

网友B:
使用示波器测量信号

网友B:
是不是你的数据无法接受到?

网友C:
去掉TXRDY!=0检查实施能不能发送

网友C:
串口发送可能fifo数据里面还有内容、

楼主:
已解决,谢谢大家,原因是配置错误

网友D:
基于PROTEUS的DSP28022的SCI串口通信仿真

网友E:
使用示波器测量串口IO的信号了吗?

网友E:
基准信号要一样,就是共地才行。

网友F:
串口发送可能fifo数据里面还有内容

网友:
试试这个仿真电路能不能行。

网友G:
可能fifo数据里面还有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