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51 的位组合问题

楼主(2017-03-03):
keil c语言,
如何把单字节变量a中的 bit位0,1,2,4,5 取出来, 保存到 单字节变量b的位1,0,5,4,2中?

网友A:
这个循环移位就可以实现的.

网友B:
比较简单的办法, 使用位寻址区域的变量, 或者用这个地方的变量作为中间变量, 通过位变量处理来完成. 简单直观又容易理解

网友C:
b =( (a & 1)<<1)  | ((a &2)>>1)  | ((a&4)<<3)  | (a&16) | ((a &32)>>3)

网友D:
一位一位的判断或位复制

网友E:
struct  Bytebit
{
        int8_u            bit0  :1;
        int8_u            bit1  :1;
        int8_u           bit2  :1;
        int8_u            bit3  :1;
        int8_u          bit4  :1;
        int8_u            bit5  :1;
        int8_u          bit6  :1;
        int8_u            bit7  :1;
};

void main(void)
{

        struct  Bytebit a,b;
        b.bit1 = a.bit0;
        b.bit0 = a.bit1;
        b.bit5 = a.bit2;
        b.bit4 = a.bit4;
        b.bit2 = a.bit5;

我想这样应该是最清除的了,也不容易错。对了没有特别注意大小端的问题 。

网友F:
unsigned char bdata a,b;  //变量定义在位寻址区
sbit  a.bit0=a^0;
sbit  a.bit1=a^1;
sbit  a.bit2=a^2;
sbit  a.bit4=a^4;
sbit  a.bit5=a^5;

sbit  b.bit0=b^0;
sbit  b.bit1=b^1;
sbit  b.bit2=b^2;
sbit  b.bit4=b^4;
sbit  b.bit5=b^5;

void main(void)
{
      b.bit0= a.bit0;
      b.bit1= a.bit1;
      b.bit2= a.bit2;
      b.bit4= a.bit4;
      b.bit5= a.bit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