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技巧:两个热得快串联使用。

楼主(2017-03-03):
楼主在深圳租了个单间,一直用热得快烧水,炸了N个热得快,每次烧水还线路非常热(走了N家店,没发现小功率的热得快)。
后才突发奇想,用两个同型号热得快串联,原本最小2500W的热得快功率就小一半了,还不怕短路的问题,一个短路了并不会导致“炸”的现象。
一举两得。

网友A:
去大超市买,买贵点的,质量有保证。

网友B:
以前,热得快是个好东西啊,我把它扔塑料桶里烧水,一会儿就烧了一桶热水,就可以洗澡了。
有一次,我想,热得快扔水里了,我手伸进水里会怎么样,然后我试了一下,你们猜结果怎么样?

网友C:
用两个串联就怕体积过大,如果不需要那么大的功率,可串联一个整流二极管,注意电流参数的选择即可。更好的办法是搭个可控硅调功电路,想玩花的,甚至可以加入自动温控。这个对电工而言,应该是很简单的小制作了。

网友D:
建议用烧水壶啊,可以喝的

网友E:
炸了那么多热得快的钱都够买个烧水壶了。。也就二三十

网友F:
68年那会儿在农场还看见农机站老工人在瓶塞上直接插2载断锯条通电插水里的"秒热快",哈哈,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现在有些直排电热水器也是这个原理,一组瓷管外壁镀导电膜通电,内壁过水,放出来就是热水.镀层很薄,有一些小电阻.瓷管裂了,人也就成电烤鸭了.哈哈
锯条"秒热快"是靠水阻通电发热.

网友G:
20年前,刚工作,去商场买热得快,那时候还没有超市呢,柜台售货员插了几秒电拔出来,让我摸摸看是否好的,狗日的给烫了一个泡,如果是现在,肯定要赔医药费和精神损失费了,这不是整我么。回宿舍,狗日的同事,用这个烧开水,用单位自己制作的插座供电烧,这个插座的电线有50米长,卷在一起,平时户外小功率电器用的,等我发现时,电线都冒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20年前,刚工作,去商场买热得快,那时候还没有超市呢,柜台售货员插了几秒电拔出来,让我摸摸看是否好的, ...

在桶里烧水,用两个热得快,在插头处切开,串联,最简单的办法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68年那会儿在农场还看见农机站老工人在瓶塞上直接插2载断锯条通电插水里的"秒热快",哈哈,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

也干过两根锯条的买卖。
烧出来的水是浑浊的,绝对不能喝,洗洗还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也干过两根锯条的买卖。
烧出来的水是浑浊的,绝对不能喝,洗洗还行。

93年研制第3代电加热器,即瓷蜂窝加热器,瓷细管阵列,外壁真空镀半导体导电膜,内孔过水,特地去韶关参观学习过.过不久就见新闻报导有人成电烤鸭了.这东西没敢做.
70年在崇明锁厂做机修,大冷天的脏手没热水怎么洗,反正氧气枪是现成的,气枪一开,铁板立马通红,往水池里一扔,热水就来了.哈哈.用电炉厂里知道会没收.用氧气鬼知道是干什么,还以为在加班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以前,热得快是个好东西啊,我把它扔塑料桶里烧水,一会儿就烧了一桶热水,就可以洗澡了。
有一次,我想, ...

会触电。我朋友试过了,他说被电了。只是被电的强度不是很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F:
68年那会儿在农场还看见农机站老工人在瓶塞上直接插2载断锯条通电插水里的"秒热快",哈哈,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

90年代我也见过插热水瓶里的“秒热快”,很长的U型电热棒,直接把水烧开,需要有人在旁边看着。功能正常的时候水开了会自动断电停止加热,有些质量差的或是用久了的产品,水开了但还会继续加热。

网友B:
看看地瓜科技的产品介绍:
全球第一款利用水自身加热的热水龙头
该技术摈弃了目前国内外普遍使用的电热管,裸丝加热,不锈钢、无氧紫铜、玻璃管碳晶等金属非金属加热材料,独辟蹊径选用大自然中最普遍的碳元素的同素异形体---石墨为电极,利用水作为加热载体-----水作为发热电阻,俗称“水电阻”,由电极向自来水施加一个交流电场,利用离子振荡原理,水离子就在封闭电场中以光速剧烈振动碰撞摩擦生热,把电场能量直接转化成热能,水即是发热体,又是吸热体,没有热辐射和热传导造成的损耗,功率不衰减,热效率几乎100%。

对此,我只想说,没电死人还不错,电死人,那这家公司就要倾家荡产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20年前,刚工作,去商场买热得快,那时候还没有超市呢,柜台售货员插了几秒电拔出来,让我摸摸看是否好的, ...

哈哈   前辈好经历,所以从此以后,你看到热得快是不是有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感觉

网友J:
引用 网友B:
看看地瓜科技的产品介绍:
全球第一款利用水自身加热的热水龙头
该技术摈弃了目前国内外普遍使用的电热管, ...

我以前提醒过他.人家不信.....

不是一个人提醒他,认为别人都傻,没他研究的透彻。网站上弄个CAQI证书糊弄人;没有3C,这个是强制做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E:
炸了那么多热得快的钱都够买个烧水壶了。。也就二三十

医用不不锈钢内胆.不便宜....

网友K:
引用 网友F:
68年那会儿在农场还看见农机站老工人在瓶塞上直接插2载断锯条通电插水里的"秒热快",哈哈,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

哈哈哈,T叔好幽默!

网友L:
以前用热得快,看着,感觉那东西安全性好差,怕怕

网友E:
引用 网友J:
医用不不锈钢内胆.不便宜....

额。。。这个一分钱一分货了~我就买个普通的烧水壶就可以了~也能喝

网友M:
用一个500w小封闭电炉烧水煮咖啡的路过

网友N:
引用 网友B:
以前,热得快是个好东西啊,我把它扔塑料桶里烧水,一会儿就烧了一桶热水,就可以洗澡了。
有一次,我想, ...

被电了一下,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O:
炸了那么多热得快的钱都够买个烧水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93年研制第3代电加热器,即瓷蜂窝加热器,瓷细管阵列,外壁真空镀半导体导电膜,内孔过水,特地去韶关参观学习 ...

92年在韶关用过直热型热水器,韶关热电厂招待所里配的都是这个,洗澡时真是提心吊胆。

网友P:
电阻乘2  电流减半  功率减半?成本加倍?

网友Q:
引用 网友P:
电阻乘2  电流减半  功率减半?成本加倍?

但是寿命要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