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桥驱动电路

楼主:
IR2104的H桥驱动电路我使用过两种,分别是图1和图2。图1是我上学参加智能车比赛的时候用的电路,图2是去年别人推荐给我最近两天才测试的电路。

对于图1来说若想让电机正转则PWM_A给一定占空比的PWM,PWM_B始终为低电平就可以了。简单写一下真值表。

PWM_A

PWM_B
SD
HO_1
LO_1
HO_2
LO_2
从表中可以看出当PWM_A为高电平时Q2和Q3打开,当PWM_A为低电平时Q4和Q3打开。因为H桥的右半桥始终是下臂打开所以不需要考虑相应电荷泵(D2、C4)的充电问题;对于左半桥当Q 2关闭Q4打开时A点接地(近似),Q2打开Q4关闭时A点接+24V,所以相应的电荷泵(D1、C2)能正常工作。
这个电路的问题是(个人存在的疑点而已)当PWM_A为低电平Q4和Q3同时打开时,电机线圈肯定有一个续流电流如图3的黄线所示,由于电机线圈切割磁感线产生的感应电动势并且Q4和Q3为其提供了回路所以理应还有一个反向感应电流如图3的蓝线所示。那么问题是两个电流叠加后到底表现为顺时针(黄线方向)还是逆时针。若顺时针则没什么问题,若逆时针则该电流会产生一个阻碍电机转动的安培力,那么该电路表现出来的就是一脚油门一脚刹车(这个电路用了很久并没有发现这个现象,由于上学的时候电机相关学的并不扎实个人感觉可能和电机特性有关所以担心该现象会出现)。
至于第二个电路有些复杂,若要让电机正转则给定某一占空比的PWM,Control_A(C_A)给低电平Control_B(C_B)给高电平。

C_A

C_B
PWM
INPUT_A
INPUT_B
SD
HO_1
LO_1
HO_2
LO_2
从表中可以看出当PWM为高电平时Q2和Q3打开电机线圈得电,当PWM为低电平时四个MOS全关断。这样就解决了上文中我的一脚油门一脚刹车的担心,因为反向电动势没有回路产生不了电流。而续流电流可以通过Q1和Q4的续流二极管释放如图4中黄线所示。
但是这个电路的问题是(也是个人意见),Q4始终得不到导通的机会那么A点也就无法接地,这么一来相应的电荷泵(D1、C2)无**常工作进而导致Q2的开启受阻。使用一个空载2W的小电机来做实验,当PWM为50%时电机只啸叫但不转检测到的电流也只有20ma,而用第一个图来做实验电机在10%占空比下依然能转从而排除了电机本身的问题。
我还见有人使用图5的方式。
这个图有两种控制方式,当然EN为低电平时就不说了。

PWM_A

PWM_B
EN
INPUT_A
INPUT_B
SD
HO_1
LO_1
HO_2
LO_2
这种方式和刚才第二种模式没有什么区别。

PWM_A

PWM_B
EN
INPUT_A
INPUT_B
SD
HO_1
LO_1
HO_2
LO_2
这种方式又和第一种模式没有区别。

网友A(2017-03-03):
你可以参考我在这里的回帖,20楼,

https://bbs.21ic.com/icview-164525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参考我在这里的回帖,20楼,

https://bbs.21ic.com/icview-1645254-1-1.html

我不想让倒流的现象出现应该怎么办

网友B:
倒流其实没有啥不好, 如果你不希望倒流. 你可以开通关掉的那半边半桥里的一个 MOS 管.
如你图中的 Q2 或 Q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