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关于CAN中断接收数据的问题,请高手们不吝赐教

楼主(2017-03-03):
请教一个关于于CAN中断接收数据的问题:
在STM32的CAN通信中,采用中断方式接收数据,但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主机发一组数据下去,从机收到后返回一组数据给主机;然后主机就像死机一样不动了。这里猜想应该是产生了中断。然后关闭中断,采用查询的方式读取数据则可以正确读取,不知道怎么回事,求教了。
// 中断函数
void 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void)
{
  //u8 rxbuf[8];
  u32 id;
  u8 ide,rtr,len;
        u8 i;
  Can_Rx_Msg(0,&id,&ide,&rtr,&len,CAN_RBuf);
  //CanRxLong = len;
  SYS_Flag.SYS_canrxfg = 1;
        CAN->RF0R = 1<<5;

        for(i=0;i<CanRxLong;i++)
          UART1_Send_1Byte(CAN_RBuf[i]);

        LED6  ^=1;

网友A:
楼主先要回答这几个问题
你的一组数据是多少,对应的can是多少帧,每帧间隔是多少
中断产生频率,中断执行一次的时间

网友B:
有可能是没有清除中断标志,退出中断后又进入了,不断这样重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先要回答这几个问题
你的一组数据是多少,对应的can是多少帧,每帧间隔是多少
中断产生频率,中断执行 ...

一帧8个数据(用户的),发送间隔在800ms左右,应该足够响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没有清除中断标志,退出中断后又进入了,不断这样重复。

CAN->RF0R = 1<<5;

这句应该是清除中断标记吧,其他的没看到

网友C:
确认下上面各位提到的中断标志的清除问题【如果开启了中断接收的话】;

STM32F1系列根据芯片FLASH容量及外设差异分几个不同的启动文件,确认下选择了正确的启动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认下上面各位提到的中断标志的清除问题【如果开启了中断接收的话】;

STM32F1系列根据芯片FLASH容量及外 ...

选用的是STM32F103C6T8,  32K的flash  ,启动文件startup_stm32f10x_ld.s,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第一次系统性的用STM32芯片做产品,请各位指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选用的是STM32F103C6T8,  32K的flash  ,启动文件startup_stm32f10x_ld.s,应该没问题吧

这样的话启动文件没选择错。

再找找原因。

楼主:
仿真的时候看了一下,死在 startup_stm32f10x_ld.s  文件这里了
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OK,问题搞定了,多谢各位抽时间指导

网友D(2019-01-14):
引用 楼主:
OK,问题搞定了,多谢各位抽时间指导

能请教一下,是怎么解决的吗? 遇到相同的问题・_・?

网友E:
在接收中断处理函数里面直接发送数据,这个方式不太好吧?

网友F:
中断函数搞错了?

楼主(2019-04-08):
引用 网友D:
能请教一下,是怎么解决的吗? 遇到相同的问题・_・?

我记得问题好像是TJA1050驱动IC的问题,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