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合泰单片机HT66F0185控制输出高电平怎么异常呢

楼主(2017-03-03):
请问合泰单片机HT66F0185控制输出高电平怎么对应的接口不输出高电平呢?谢谢,请帮忙分析这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程序如下:
#include"HT66F0185"
void main()
{
  _pac=0;
  _pbc=0;
  _pcc=0;
_pa=0b00101000; //pa4与pa6输出高电平,实际没有电平输出。输出0v
_pb=0b00100000; //pb6口输出高电平,实际没有电平输出。输出0v
_pc=0b00000010; //pc1口输出高电平,实际没有电平输出。输出0v
}

网友A:
用16进制写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6进制写法。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合泰HT67F489也是用二进制就OK呀,请帮忙看看是否是其他问题,谢谢

网友B:
先不管其它的,主程序,怎么不是循环程序?

网友B:
void main()
{

        do
        {

        }while(1);
}

网友B:
你要保证MCU可以跑起来,WDT不会定时复位,系统时钟是好的。

网友C:
程序一直在执行初始化代码,你测的不是初始化后的状态是初始化的状态

PS:初始化结束应写成死循环
while(1);

网友D:
错位了,最高位是pb7,最右边是pb0,你的1都要往左一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一直在执行初始化代码,你测的不是初始化后的状态是初始化的状态

PS:初始化结束应写成死循环

您好,我已经改成了,还是不行,谢谢
#include"HT66F0185"
void main()
{
  while(1)
  {
    _pac=0;
    _pbc=0;
    _pcc=0;
    _pa=0b00101000; //pa4与pa6输出高电平,实际没有电平输出。输出0v
   _pb=0b00100000; //pb6口输出高电平,实际没有电平输出。输出0v
   _pc=0b00000010; //pc1口输出高电平,实际没有电平输出。输出0v
  }
}

楼主:
您好,这个也测试了,也不行,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已经改成了,还是不行,谢谢
#include"HT66F0185"
void main()

你改的跟没改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改的跟没改一样

非常感谢您,请您帮忙编辑一份程序给我,太感谢您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请您帮忙编辑一份程序给我,太感谢您了,谢谢!
#include"HT66F0185"
void main()
{
  _pac=0;
    _pbc=0;
    _pcc=0;
    _pa=0b00101000; //pa4与pa6输出高电平,实际没有电平输出。输出0v
   _pb=0b00100000; //pb6口输出高电平,实际没有电平输出。输出0v
   _pc=0b00000010; //pc1口输出高电平,实际没有电平输出。输出0v
  while(1)
  {
      ;
  }
}

网友E:
我用过67F489,大致是,先关狗,然后关闭管脚的第二功能。比如AD LCD复用的IO口,要关闭功能,变为普通IO模式。然后操作GPIO寄存器就好了。 作为参考。

楼主:
您好,还是不行,谢谢!您能帮忙看看这是什么原因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过67F489,大致是,先关狗,然后关闭管脚的第二功能。比如AD LCD复用的IO口,要关闭功能,变为普通IO模 ...

好像也不行,您方便写个程序看看,谢谢

网友F(2017-05-11):
你這個是沒用關閉複用功能,關閉了就可以了

网友F:
PA4和PA6和AD複用了,PB4和PC1和比較器複用了

网友F:
如果有其它不懂的 可以加qq 2261932868

网友G(2018-06-08):
把比较器功能关闭cpc=0x00

网友H(2018-07-25):
试试下面这个程序

#include"HT66F0185"

void main()
{
        _smod = 0b00000001;
        _lvden = 0;
        _idlen = 1;
        _fsyson = 0;
        _cpc = 0b00001000;

    _pac=0;
    _pbc=0;
    _pcc=0;
    _pa=0b00101000; //pa4与pa6输出高电平,实际没有电平输出。输出0v
   _pb=0b00100000; //pb6口输出高电平,实际没有电平输出。输出0v
   _pc=0b00000010; //pc1口输出高电平,实际没有电平输出。输出0v
  while(1)
  {
      asm("clr wdt");
  }
}

网友I(2018-12-09):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ht66f0185单片机编译正常,烧录也正常,板子5V供电也正常,但就是输入输出端口电平不正常。
默认输入开上拉没有高电平在端口。设为输出低时,电平在3.5V左右,
接个LED时微亮且还闪烁,设为输出高时电平也在3.8V左右,LED不亮。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include "HT66F0185.h"
/****************************************************
数据类型重定义
****************************************************/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define en_5v        _pd1
#define c5                _pc4
#define s1                _pc5
#define cord        _pa1
#define s2                _pc3//_pc6
#define s0                _pc0
#define c1                _pc2
#define cord1        _pa3

void io_init()
{
        _smod = 0x01;        //fsys = fH   bit0 = 1 f=8M不分频
//        _lvrc=0xa5;                //0xa5禁止低电复位
        _wdtc=0xaf;                //关看门狗。WDTC 01010开看门狗,10101关看门狗
//        _fsyson=0;
//        _idlen=1;

//内部上拉 1:打开,0:关闭
//        _papu1=1;                //DC检测
//        _papu2=1;                //usbwake

        _pcpu0=0;
        _pcpu1=0;
        _pcpu2=0;
        _pcpu3=0;
        _pcpu4=0;
        _pcpu5=0;
        _pcpu6=0;

        _pdpu1=0;

//输入输出设定
        _pcc0=0;                //LED_S0输出
//        _pcc1=0;                //LED_S1输出
        _pcc2=0;                //LED_C1输出
        _pcc3=0;                //LED_S2输出
        _pcc4=0;                //
        _pcc5=0;
        _pcc6=0;

//        _pdc0=0;                //
        _pdc1=0;                //设为输出;
//        _pdc2=0;

//唤醒端口
//        _pawu1=1;                //DC唤醒使能

}

void main()
{
        io_init();
        _pcps3=1;                //端口电流设定最大
        _pcps2=1;
        _pdps1=1;
        _pdps0=1;
        en_5v=1;

        while(1)
        {
        //        _wdtc = 0xA8;        //清WDTC
        //        _pb1=1;
        c1=0;
        s0=1;
        s2=1;
        c5=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