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反面教材——电流和电流载体之误区

楼主(2017-03-03):
(图片)

网友A:
“如果一平板电容,已充电,另一个板拉开,能产生电流吗?但是做了功,储能改变了。这是可以确定了。机械能转化成电容的势能。但没有产生电流。”
已充电平行板电容,“另一个板拉开”时有电流产生。

楼主:
附加说明:

导体内的电流载体是载流子,譬如电子等。导致电流的运动电荷载体并不一定是导体本身。

任何带电物体的运动(譬如带有“静电”的绝缘体)都将导致电流。

由电荷定向运动而导致的电流分传导运流两类。

楼主:
补充说明:

此“反面教材”系列通常仅对事不对人,特殊情况可能例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平板电容,已充电,另一个板拉开,能产生电流吗?但是做了功,储能改变了。这是可以确定了。机械能 ...

电流要有回路,回路在那。外围是浮的,不接任何东西。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附加说明:

导体内的电流载体是载流子,譬如电子等。导致电流的运动电荷载体并不一定是导体本身。

还没有说到要点。平板电容(已充电)拉开,有电流吗?电何定向移动能否精确描述下,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要有回路,回路在那。外围是浮的,不接任何东西。

未必要有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没有说到要点。平板电容(已充电)拉开,有电流吗?电何定向移动能否精确描述下,可以吗? ...

建议看看这个帖子:

《电路原理》知识点注解——电流
https://bbs.21ic.com/icview-1673196-1-1.html

网友B:
超出了电子学的范围了,

楼主:
由于此系列所涉及都是极为基础的内容,在给出附加说明后将不会再进一步答复。

关于全电流(传导运流位移),建议找本靠谱的书去看看,这里不会再给出进一步的说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流要有回路,回路在那。外围是浮的,不接任何东西。

注意3楼HWM这句“任何带电物体的运动(譬如带有“静电”的绝缘体)都将导致电流。”

另外在电流定义中,也没有“回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流要有回路,回路在那。外围是浮的,不接任何东西。

前些时我曾在一个回复中提到:手持一块经摩擦而带电的塑料三角板走路,这就是电流。招来一通攻击,便没有继续下去。
那帖里面,我还提到罗兰实验。罗兰实验是麦克斯韦想要做但没有做成的一个实验。麦克斯韦想要做这个实验,就是要用此实验证实HWM在10楼所说“全电流(传导、运流和位移)”是等同的。

网友A:
关于罗兰实验,请参照这篇**。

第3页(页码95)。
另外要注意:罗兰实验比赫兹以实验证实电磁波存在早得多,早十几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些时我曾在一个回复中提到:手持一块经摩擦而带电的塑料三角板走路,这就是电流。招来一通攻击,便没有 ...

如果此种解,是电流的话,化学反应杯里,电流多的是,电子从一种原子跑到另一种原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此种解,是电流的话,化学反应杯里,电流多的是,电子从一种原子跑到另一种原子, ...

化学反应时,电子可没有定向移动,除非有隔膜之类将两种反应物质分隔开(那就是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化学反应时,电子可没有定向移动,除非有隔膜之类将两种反应物质分隔开(那就是电池)。 ...

那就要看堆面怎么分的问题,如果超微小的面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就要看堆面怎么分的问题,如果超微小的面呢?

“超微小”的面,当然在这个面上存在电流。但物体中有无数个这样的“超微小”面,方向各不相同,宏观上这些电流所产生的磁效应互相抵消。

网友B:
到此为止,电路学上的电流还没有看到没有回路的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到此为止,电路学上的电流还没有看到没有回路的电流。

有的。平行板电容器介质并不构成回路。
前面你曾说过把平行板电容器的一个极板拉开。拉开后它还是一个电容器,再拉开些它还是电容器。把这个拉开后的电容器接到交流电源,那么这个电容器的介质(某种气体或者真空)里面并没有回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的。平行板电容器介质并不构成回路。
前面你曾说过把平行板电容器的一个极板拉开。拉开后它还是一个电 ...

前面说的原来充电的电容,拉开过程中有没有产生电流,因为板子(载体)与电何同时移动,我问的是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面说的原来充电的电容,拉开过程中有没有产生电流,因为板子(载体)与电何同时移动,我问的是这个问题. ...

在18楼你说:“到此为止,电路学上的电流还没有看到没有回路的电流”
我在19楼回复,是针对你在18楼这句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18楼你说:“到此为止,电路学上的电流还没有看到没有回路的电流”
我在19楼回复,是针对你在18楼这句 ...

你说的交流过电容,这是个位移电流,学过电磁原理,都明白的,但跟麻起电的叫电流,有分别的,电荷分离不叫电流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面说的原来充电的电容,拉开过程中有没有产生电流,因为板子(载体)与电何同时移动,我问的是这个问题. ...

现在针对你“原来充电的电容,拉开过程中有没有产生电流”回复。
有。
你作一个面,使移动极板穿过这个面。这就完全符合11楼图片的定义。

网友B:
好如,一杯水分成二部分不叫水流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如,一杯水分成二部分不叫水流吧?

当然是水流!以半杯水为参照系,另半杯离我而去,这怎么不是水流?不连续就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如,一杯水分成二部分不叫水流吧?

管道中的水在流动,你认为是水流。
那么,管道中的水被气泡隔成一段一段呢?喷泉喷出来的水是连续的,但水滴下落过程中就会分散开成为水滴,水龙头流出来的水也是开始时连续,下落一定高度后就变成一滴一滴不再连续。那是水流不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管道中的水在流动,你认为是水流。
那么,管道中的水被气泡隔成一段一段呢?喷泉喷出来的水是连续的,但 ...

持续电流要不要回路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针对你“原来充电的电容,拉开过程中有没有产生电流”回复。
有。
你作一个面,使移动极板穿过这个面 ...

电流不需要形成回路,是否有违反KC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流不需要形成回路,是否有违反KCL.?

KCL当然在此不适用。
KCL是电路定律。HWM曾多次强调过,电路是不考虑长度、角度等等关系的。例如,KCL并不考虑导线的粗细,不考虑导线的长度,不考虑导线转了几个弯,等等。KCL绝对不考虑你所说的电容器两极板拉开这种情况。拉开就是距离的变化,也就是长度变化。

网友C:
到此为止,电路学上的电流还没有看到没有回路的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的。平行板电容器介质并不构成回路。
前面你曾说过把平行板电容器的一个极板拉开。拉开后它还是一个电 ...

这种情况下的平均电流是“0”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下的平均电流是“0”吧。。

非零。
争论这么长时间,就是争这个。

网友E:
12楼说(遭受了一通工击),我把原文复制过来,让街坊邻居来看看这是什么样的公**:

▲借口而已!

没办法测量,总可以定量计算吧?需要什么条件,自 己假设!

千万别说,电流太小了,没法算!

网友E:
如果没猜错的话,十有**是从罗兰相关的资料上,看到一句话!但是,不理解意思,于是别人一问细节就卡壳!
这是一种什么电流?测都测不到,算也算不出?这不是公**,这是质疑!不许质疑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到此为止,电路学上的电流还没有看到没有回路的电流

这是因为:电路理论不讨论未构成回路的电流,而不是不存在未构成回路的电流。
这样的电流存在,只不过电路理论不去讨论这样的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到此为止,电路学上的电流还没有看到没有回路的电流

举个例子。
雷雨云之间放电或者对地面放电,也就是闪电了。雷雨云对地面放电显然是电流,而且电流相当大,可以造成很大破坏。但此电流并不构成回路,也不适用KCL。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举个例子。
雷雨云之间放电或者对地面放电,也就是闪电了。雷雨云对地面放电显然是电流,而且电流相当大 ...

这个时候恰恰构成回路,没有回路是不可能放电的,闪电的时候电流非常大,你可能只知道电流在导线,不知道电流也可以在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