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一个菜鸟关于定时器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7-03-03):
定时器中断选择溢出中断,但是还没有溢出,就进入了中断服务函数。
所以我想问,溢出中断是先延时直到溢出,再进入中断服务函数,还是先进入中断服务函数,再进行延时直到溢出??????????????

楼主:
void TIM5_Int_Init(u32 psc,u32 arr)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5,ENABLE);                //使能TIM5时钟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rescaler=psc;                //时钟预分频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eriod=arr;                //设置自动重装载值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不太清除这个的作用
        TIM_TimeBaseInit(TIM5,&TIM_TimeBaseInitstruct);
        TIM_ITConfig(TIM5,TIM_IT_Update,ENABLE);                //定时器中断使能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2;                //设置抢占优先级为2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2;                //设置副优先级为2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TIM5_IRQn;                //TIM5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TIM5中断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TIM_Cmd(TIM5,ENABLE);                //TIM5时钟使能
}
这是我的定时器中断初始化的函数

楼主:
void TIM5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5,TIM_IT_Update)==SET) //溢出中断
        {
                D2=!D2;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5,TIM_IT_Update); //清除中断标志位
}

中断服务函数

楼主: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168);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6 | GPIO_Pin_7);
        TIM3_Int_Init(8400,10000);
        while(1)
        {

        }
}
主函数

楼主:
程序下进板子里,灯直接就会亮,而不是延时后才亮
为什么呢???

网友A:
IO初始化没有?
另外你这个判断进中断不能根据灯,要实际仿真打断点试一下

网友B:
TIM_IT_Update 应该是更新中断吧,是和重载值比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初始化没有?
另外你这个判断进中断不能根据灯,要实际仿真打断点试一下 ...

io已经初始化了,在初始化定时器中断之前就已经把灯的IO口的电平置1了

我也用了printf,在中断服务函数里打印东西,的确是一按复位键就打印出来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M_IT_Update 应该是更新中断吧,是和重载值比较的

就是是CNT中的数值根据时钟的频率一直往上加,超过自动重装载值就会产生更新,进入中断。
但是我这里的现象是没等数据溢出就已经进入中断函数里了

网友C:
在开定时器之前,看中断标志有没有置1。如果置1了,清楚中断标志后再开定时器

网友D:
你代码稍微调整下,按下面时序配置。

  TIM_Cmd(TIM5,ENABLE);                //TIM5时钟使能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5,TIM_IT_Update); //清除中断标志位

TIM_ITConfig(TIM5,TIM_IT_Update,ENABLE);                //定时器中断使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代码稍微调整下,按下面时序配置。

  TIM_Cmd(TIM5,ENABLE);                //TIM5时钟使能

可是我的这几句是分在不同的函数里的啊。。怎么调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