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c8t6的TIM6时钟源是什么?

楼主(2017-03-03):
用户手册里,RCC是“复位和时钟控制单元”的简写,那么上图中“基本定时器只有唯一的时钟源RCC”是几个意思?

写了一个TIM6的定时器中断测试代码,结果发现TIM6的寄存器无法写入数据,感觉应该是TIM6的时钟源没有使能(已经使用了RCC_APB1PeriphClock_Enable(RCC_APB1PERIPH_TIMER6, ENABLE)启用外设的总线时钟,但是TIM6的寄存器仍然无法写入)。

网友A(2018-06-14):
就是文档的字面意思  而且您是否是通过寄存器状态观察到的无法写入呢

网友B:
这个注意下定时器的基本时钟源的

网友C:
TIM6的定时器中断没那么复杂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