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

楼主(2017-03-03):
stc, AMS, ce, ge, I/O
RAMSIZE(256)
*** FATAL ERROR L210: I/O ERROR ON INPUT FILE:
    EXCEPTION 0021H: PATH OR FILE NOT FOUND
    FILE: main.obj
Target not created.

这个是出什么错误,求详细解决方法  谢谢大神们

楼主:
用的是keil5

网友A:
main.obj这个文件没有找到。可能文件不存在,也可能不在这个目录,或者对这个文件没有操作的权限

网友B:
有文件没有找到?

网友C:
main.obj 这个文件没有找到
main.c 应该是你的主函数所在的文件吧, 这问题应该是 main.c 有错误而编译没有通过造成生成不了 main.ob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