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关于PCB放置过孔位置的问题

楼主(2017-03-03):
各位大神好,我画PCB用的是Altium Designer 09。画好PCB板后,想在板子的四个角放置四个过孔。随便放放是可以的。但如何对称的放这四个过孔?看起来不偏不倚。

网友A:
坐标决定一切

网友B:
是的, 直接设定坐标.
四角加比较大的孔是个好习惯. 不仅是为了安装, 对 PCB 制造工艺也有好处.

网友C:
先设置板左下有为原点0,0 ,将此焊盘孔放在0,0位置后,再选中相对位移5,5MM 就可以实现一个孔,再选中这个焊盘孔,以原点0,0为基点复制,再粘贴时,按X或Y 进行镜象,捕捉板子另外3个边角,粘贴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设置板左下有为原点0,0 ,将此焊盘孔放在0,0位置后,再选中相对位移5,5MM 就可以实现一个孔,再选中这 ...

就是要不停的变化“原点”?

网友D:
设置好X,Y坐标就可以了

网友E:
对,就是坐标。。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要不停的变化“原点”?

不错

网友G:
分别设置左上角 左下角 右上角 右下角为坐标点,然后分别设置对应的坐标

网友H:
确定过孔或焊盘的坐标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I:
直接设置坐标

网友J:
一般将左下角板边设为原点,在设定四个定位孔的坐标就可以

网友K(2017-04-08):
设置坐标啊 或者autocad 画好dxf文件导入

网友L:
引用 楼主:
就是要不停的变化“原点”?

不需要不停变化原点,定一个原点,四个孔的位置就都定了啊

网友M:
复制粘贴,配合,X.Y键……换方向

网友N(2017-12-07):
可以直接区域内镜像啊  选对中心点 就ok

网友O:
引用 网友C:
先设置板左下有为原点0,0 ,将此焊盘孔放在0,0位置后,再选中相对位移5,5MM 就可以实现一个孔,再选中这 ...

这个对的,打样板可以找我2875489676

网友P:
设一下原点和坐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