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测试下来,觉得淘宝上假运放很多

楼主(2017-03-04):
手机发帖,不上图了。
在淘宝上买了几个双运放?sgm8552。
主要用来做小信号的放大。一路是用来采集电流。一路主要接单面积的dac输出。

电流放大的那路是一k和十k的电阻,组成是11倍的同相放大器。实测的时候,发现输入是23mv,而输出是922mv(计算应该是953)

另外一路做成了跟随,单片机dac输出是直流,有时输入和输出误差达到了两个mv左右,

这可是一个典型值4uv失调电压的高精度运放。
后来换358,效果还好些。。。

所以问一下大家觉得这个是假的?另外一个有没有替代的p2p的料,因为一个朋友从淘宝上另一家买的测试结果一样,

现在又买了OPa2333。大家有没有其他推荐的型号,另外我已经找sgm代理商要样品了。还没到货。

除了opa2333,大家还有其它推荐的不,感谢,so8和358脚位一致

网友A:
国产云芳也有假?!

网友B:
淘宝上买芯片真货的概率跟中彩票的概率差不多!
国产的冒牌假货也是多了去了,那些没底线的商家,你要什么型号他就remark成什么型号,激光打标机并不贵,操作也很容易!

网友C:
淘宝还是不要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