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MAX4665 最小能过多大电压信号?

楼主(2017-03-04):
我们板子上用到MAX4665,过的信号最小到1mv左右,但是好像测试效果不太好。

哪位用过这个模拟开关,1mv的信号能可靠通过吗?

或者是还有其他解决办法?

网友A:
前几天刚刚处理过一个类似的设计
版主还是对信号先做放大在做切换吧,这么小的信号直接切换是不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刚刚处理过一个类似的设计
版主还是对信号先做放大在做切换吧,这么小的信号直接切换是不 ...

会有什么问题?
开关热电势?

网友C:
同意二楼的观点
先放大吧, 模拟开关作为信号开关, 内部由开关器件(比如 MOS 管)实现, 必然存在导通内阻和关闭隔离电阻. 会带来信号损失和热噪声等不利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会有什么问题?
开关热电势?

四楼版主已经回到你的问题
模拟开关内部都是用MOS管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