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BS0505 1W的小隔离电源输出电压误差过大问题

楼主(2017-03-04):
在使用0505时发现输入5v后输出有5.8v/5.4v等。换了好几个,电压都不一样。想问一下,如何能将电压稳定在4.9-5.2之间呢?应为我要把这个用在模拟采样中,精度要求比数字信号供电要求高,但功率上0505足够使用?
   0505输出我并了一个100uf电解电容和一个0.1uf滤波电容,后来又并一个510欧电阻,还是有上述问题,各位有遇到过吗?

网友A:
再加一级稳压

网友B:
输入5v、输出还大于5v?…
            里面有“发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5v、输出还大于5v?…
            里面有“发电机”吗?…

输入4.9v,输出大于5v,确实这样

楼主:
重点是稳压管也是一个范围,比如4.8-5.1v

网友C:
试试把负载减小一半到250欧左右,这种DC/DC好像是非稳压的,负载调整率比较大,我用过0524的时候也是输入5v,输出近26v了,超了2v左右,带上负载就好多了,datasheet上也说负载在10@%-90%之间正常

网友B:
这里有一个“基础”的问题!…
               开关电路调试时、输出端一定要接上原设计最大输出电流值百分之三十左右的负载!…
               空载时测量到的数据有用吗?…

网友D:
这种模块都是非稳压输出型的
有个最小负载要求,你没细看规格书呢
并个120 1206 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模块都是非稳压输出型的
有个最小负载要求,你没细看规格书呢
并个120 1206 电阻吧  ...

6  7 8楼说的都对,最后我并了一个20欧姆,电压到达4.94v。以前的510欧太大了。感谢三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一个“基础”的问题!…
               开关电路调试时、输出端一定要接上原设计最大输出电流值百分 ...

6  7 8楼说的都对,最后我并了一个20欧姆,电压到达4.94v。以前的510欧太大了。感谢三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点是稳压管也是一个范围,比如4.8-5.1v

ldo不行吗?非要稳压管?

网友E(2018-06-06):
引用 楼主:
6  7 8楼说的都对,最后我并了一个20欧姆,电压到达4.94v。以前的510欧太大了。感谢三位!!!! ...

那岂不是超出功率了

网友F:
这个0505的输出电压一致性不是很好,要不只能后级加上一级稳压

楼主(2018-07-11):
引用 网友F:
这个0505的输出电压一致性不是很好,要不只能后级加上一级稳压

恩,后来解决了,并联电阻阻值减小就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恩,后来解决了,并联电阻阻值减小就好,

是负载电阻减小了吗?

楼主(2018-08-25):
引用 网友F:
是负载电阻减小了吗?

恩,就换负载电阻阻值,找到一个合适的值

网友G:
0505是推挽隔离输出的,我有隔离稳压输出芯片,无需光耦,原边控制稳压,可以联系我

网友F:
引用 楼主:
恩,就换负载电阻阻值,找到一个合适的值

这样也可以啊,学习到了,这0505的线性度非常感人,基本上,每一个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