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TPYBoard - Micropython之会python就能做硬件 7] 学习使用蓝牙模...

楼主(2017-03-04):
    转载请注明原贴来源,TPYBoard技术交流QQ群:157816561
    一、实验器材
    1、TPYboard V102板  一块
    2、无线蓝牙串口透传模块HC-06   一个
    3、OLED 屏 一块
    二、无线蓝牙串口透传模块
    1、无线蓝牙串口透传模块,又叫蓝牙模块,是一种集成蓝牙功能的短距离无线通讯模块。按照协议标准,分为1.2、2.0、2.1、4.0和4.1。4.0以上又称为BLE。蓝牙模块按照用途可分为数据蓝牙模块和语音蓝牙模块。数据蓝牙模块主要用于无线数据传输,语音蓝牙模块则主要完成语音及立体声音频的无线数据传输。蓝牙模块的接口分为串口、usb口、数字IO口,模拟IO口、SPI编程接口及语音接口。本实验中使用的蓝牙模块为串口无线数据模块。
    2、常用的蓝牙模块:HC05蓝牙模块和HC06蓝牙模块属于HC民用级串口蓝牙模块,HC03和HC04属于HC工业级串口蓝牙模块。目前大部分蓝牙产品都使用民用级。其中HC05是主从一体,既可以搜索蓝牙也可以被搜索,HC06是从机模块,只能是被搜索。这个实验中,我们使用从机模块就足够,因为采用HC06。
    3、HC06的主要应用场景
    (1)可用于各种带蓝牙功能的电脑、蓝牙主机、手机、PDA以及智能家居等
    (2)宽波特率范围4800-1382400,并且模块兼容单片机系统。
    (3)可以很容易的利用手机蓝牙软件进行调试。
    三、蓝牙模块HC06的使用
    这里我们用一个例子来简单说明蓝牙模块HC06如何使用。
    例子:手机蓝牙调试工具向HC06发送R时,点亮tpyboard上的LED3,当发送Y时,关闭LED3.
    1、连线方法
    2、手机蓝牙调试工具
    手机蓝牙调试工具有很多,这里我们选用蓝牙串口助手。
    这个软件可以进行数据的收发,这个功能可以实现数据的监控
    还可以进行模拟按键的数据收发(这个功能可以方便我们做个蓝牙遥控小车这一类的DIY),这个功能可以设置一下,详细的步骤如下:
    1、点击模式切换,切换至监控站模式;
    2、点击页面中的右下角的三个点(功能扩展键)选择更多
    3、选择地面站设置
   在这里设置好了之后点击确定就可以保存设置。
    3、用手机控制LED3的亮灭
    程序代码:
import pyb
from pyb import UART
from pyb import Pin
ULY=UART(2,9600)#(TX, RX) = (X3, X4)
while True:
    if(ULY.any()>0):
        scs=ULY.readall()
        print(scs)

    四、舵机
    1、舵机
    每个玩过机器人的应该都听说过这个小东西,或者听到过它转起来时发出的“吱吱吱”声音。他与普通电机不同,他可以在指令下旋转0到180度之间的任意角度。比如我们在控制机器人的胳膊转动时,就可以用舵机来控制其抬起或者是放下的角度。
    2、舵机的控制与选择
    舵机一般都是采用三线控制,即GND、POWER和control(PWM)。
    舵机在选择时,有很多种,一般选择时采用以下指标:
    大小:舵机身材不同,从大到小,一直到微型有很多种,选择适合你项目的舵机。
    重量:根据项目要求选择合适重量的舵机。
    扭力:就是舵机有多大的力。在5V的电压下,标准舵机的扭力是5.5千克/厘米(75盎司/英寸)。
    转速:从一个位置旋转到另一个位置所需的时长。在5V的电压下,舵机标准转度是0.2秒移动60度。
    3、支架
    选择好舵机,还要选择合适的支架,保障舵机能够在平台上运转。
    五、手机蓝牙控制舵机旋转
    使用蓝牙串口助手软件发送想让舵机转动的角度,然后舵机相应命令,转动相应的角度。
    1、连线方法

    2、代码
import pyb
from pyb import UART
from pyb import Pin
from pyb import Servo
ULY=UART(2,9600)#(TX, RX) = (X3, X4)
i=1
ds=0
s=Servo(1)
scs=0
while i>0:
    ds=int(scs)-90
    s.angle(ds,300)
    pyb.delay(1500)
    if(ULY.any()>0):
        scs=ULY.read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