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模块】华为909s系列LTE4G模块,有没有人用过的,有个问题

楼主:
关于909s-821,或者909s系列的华为4G模块,minipcie封装的,它的pcie插槽脚上的有串口和usb信号接口,而它主要是通过usb与主机通讯,现在我想把它用在嵌入式平台,但看了它的手册,依然不知到串口具体用来干什么的。。

我想要实现的功能是通过这个4G模块发送视频,觉得usb好像就够了,不知道这串口能不能不理他,在电路上不接到主控芯片。

华为模块提供的串口

华为模块提供的串口

模块在pcie脚上的USB信号脚

模块在pcie脚上的USB信号脚

网友A(2017-03-04):
首先你要看看这个usb口是否支持接收控制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看看这个usb口是否支持接收控制指令

支持的!看了手册,用户指南,可以通过USB口复位或使模块休眠,传数据等都可以,大概有90%的数据、控制信号等都从usb口进,但能否替代串口还不甚明了

网友B:
不需要用到串口。如果用串口则不用USB,用USB则不用串口。但显然你是传视频,肯定USB速率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用到串口。如果用串口则不用USB,用USB则不用串口。但显然你是传视频,肯定USB速率快 ...

真的吗,请问您是用过这个模块的吗,我不太确定

网友B(2017-05-25):
引用 楼主:
真的吗,请问您是用过这个模块的吗,我不太确定

用过,usb一样发控制AT指令,串口+usb是不必要的,只要usb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支持的!看了手册,用户指南,可以通过USB口复位或使模块休眠,传数据等都可以,大概有90%的数据、控制信 ...

手册中哪里有说道支持AT指令控制的?我也打算用这个模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过,usb一样发控制AT指令,串口+usb是不必要的,只要usb就行

这个模块的USB跟单片机相连就能双向数据通讯,对吗?看了下其他产品,基本都是串口通讯的,USB仅仅用作上网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册中哪里有说道支持AT指令控制的?我也打算用这个模块

华为官网有这个模块的详细资料,其中就有一个华为模块AT指令的文档,不过所有的4G模块都是支持AT指令的,并且大部分是通用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