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与单片机的如何通过FT232通信?

楼主(2017-03-04):
上位机应该如何编程?是不是使用淘宝上卖的的那个USB转TTL就可以直接将两者连接起来并实现通信??

网友A:
可以,USB转TTL需要安装驱动并在上位机软件里设置通信参数
但还需要上位机软件(用于通过串口接收MCU的数据和发送数据),单片机也要有相应的软件程序

网友B:
FT232 USB转TTL就可以提供一个串口, 这个串口可以和 单片机的 USART 口相连实现数据通信

上位机编程, 只要对串口编程就可以了
当然, 串口协议可以你自己定义一个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USB转TTL需要安装驱动并在上位机软件里设置通信参数
但还需要上位机软件(用于通过串口接收MCU的数据 ...

上位机编程如果用VC的话是不是也是正常的像以前用串口那样编写就得还是有区别???现在上位机需要从单品机系统的主机那里获取数据,同时上位机有时也需要向单品机系统发送一些指令,以执行一些相关的操作。。然后单品机端用keil编译烧写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FT232 USB转TTL就可以提供一个串口, 这个串口可以和 单片机的 USART 口相连实现数据通信

上位机编程, 只要 ...

用起来是不是和用串口一样还是有区别?

网友B:
一样, 没有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