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小弟最近调试NRF24L01发送,但不知为何TX_FIFO寄存器老是非空,还清不掉

楼主(2017-03-04):
小弟学NRF24L01不久,最近在调试程序时碰到这个问题卡了好久,还望大神不吝赐教。

       我发送程序按照调试方法,失能应答,失能自动重发,失能接收通道0.
如果能成功发送,那STATUS寄存器应该是0x2e也就是46,这个已经没问题了。

但是!!另一个fifo_status寄存器应该是0x11,但是我这里是0x01,意味着TX_FIFO寄存器非空。。
      于是我在发送程序里加了spi_rw_reg(flush_tx,0),分别在设置发送模式前,发送完成后都试了,加在主函数也试过了,,,,但是还是0x01,实在无奈,只好请教各位了

网友A:
因为使能了自动重发,所以发送失败时自动重发,TX仍是非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使能了自动重发,所以发送失败时自动重发,TX仍是非空

不不不,我失能了自动重发的,RETR是0x00,所以才非常头疼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不不,我失能了自动重发的,RETR是0x00,所以才非常头疼

STATUS 寄存器的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ATUS 寄存器的值是多少?

46,0x2e

网友A:
Status=0x2E 不是发送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atus=0x2E 不是发送成功了?

是,2E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FIFO_STATUS里的TX_FIFO应该清空不是吗,只是觉得好奇怪啊,现在在调试接收,怕因为这个问题发送有问题,到时候失败就不知道是接收问题还是发送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atus=0x2E 不是发送成功了?

是不是可以不用在意这个,放心去调接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2E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FIFO_STATUS里的TX_FIFO应该清空不是吗,只是觉得好奇怪啊,现在在调试接收, ...

FIFO_STATUS =0x01 表示  1:RX FIFO 寄存器空

接收缓冲区是空的,可以继续接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可以不用在意这个,放心去调接收?

不是,当接收缓冲区满了就不能继续接收了,发送缓冲区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当接收缓冲区满了就不能继续接收了,发送缓冲区也一样

但高四位的tx_empty是0,TX_FIFO寄存器非空,但也没满,不应该发送了变成空的么?是因为我用display显示函数的时候再次装填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高四位的tx_empty是0,TX_FIFO寄存器非空,但也没满,不应该发送了变成空的么?是因为我用display显示函 ...

缓冲区一般不会自动清零,需程序控制
发送FIFO没满时可以继续填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缓冲区一般不会自动清零,需程序控制
发送FIFO没满时可以继续填数据

好,谢谢您哈,我去调试接收了

网友B:
在很多单片机调试通过的 NRF24L01库
https://bbs.21ic.com/icview-1673632-1-1.html

网友C:
缓冲区需要用程序清空,,,不是自动清空的,,如果在程序中没有清空的话,,就不能正常接收和发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缓冲区需要用程序清空,,,不是自动清空的,,如果在程序中没有清空的话,,就不能正常接收和发送了 ...

我用了spi_rw_reg(flush,0x00),在发送程序开头或者结尾都加了试试,但就是没啥用,所以就很尴尬了

网友D:
现在基本上用24L01P了吧?

网友E(2017-04-16):
引用 网友A:
因为使能了自动重发,所以发送失败时自动重发,TX仍是非空

我也在调试NRF24L01,发送是可以了,就是接收每次只有上电接收一次,IRQ只能中断一次,然后就再也接收不到数据了。也不知啥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也在调试NRF24L01,发送是可以了,就是接收每次只有上电接收一次,IRQ只能中断一次,然后就再也接收不到 ...

多检查状态寄存器,看看它的值就知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