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分析MOS管电路

楼主(2017-03-04):
帮忙分析一下电路怎样运营的,其中UART4_RX_ULTRA接的是单片机,UART4_TX_UL接的是排叉上,本人分析:UART4_RX_ULTRA接的是源极S,UART4_TX_UL接的是漏极D,当栅极G加电压导通时,不是漏极流向源极吗?这样并不是由单片机进行控制了,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A:
UART4_RX_ULTRA为高电平时,Q8截止,UART4_TX_UL为高电平,当UART4_RX_ULTRA为低电平时,Q8导通,UART4_TX_UL为低电平,当然这也是本人的分析,不知道是不是对的,也坐等大神讲解。

网友B:
这是电平隔离电路,左边是低电压端,右边是高电压端;
就这个电路来说,其实信号可以双向传输。

网友C:
楼上分析得有道理. 应该是这个电路的设计思路.
这个电路的作用是实现不同电源电压之间的信号传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电平隔离电路,左边是低电压端,右边是高电压端;
就这个电路来说,其实信号可以双向传输。 ...

如何双向传输的?

网友D:
该电路可以实现不同电平的转换

网友A:
根据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黄线应该经过二极管到达UART4_TX_UL,而红线应该从Q8的漏极到源极,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黄线应该经过二极管到达UART4_TX_UL,而红线应该从Q8的漏极到源极,不知道我说 ...

箭头不是电流方向,是信号传输方向/路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箭头不是电流方向,是信号传输方向/路径

两边的信号在取值方面有什么要求?

网友B:
一般这种电路应用在2个不同工作电压的芯片之间传输低速信号,工作频率几百k内吧,如I2C SPI  UART

网友E:
这个好像在笔记本里常见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种电路应用在2个不同工作电压的芯片之间传输低速信号,工作频率几百k内吧,如I2C SPI  UART ...

这个电路的最高工作频率是由什么决定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的最高工作频率是由什么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电平隔离电路,左边是低电压端,右边是高电压端;
就这个电路来说,其实信号可以双向传输。 ...

怎样实现双向传输的?

楼主:
可是单片机信号连在左端呀,这样单片机怎样实现通讯的呢,不是应该由左向右才能实现单片机的通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该电路可以实现不同电平的转换

怎样实现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的最高工作频率是由什么决定的?

由图中的3个元件呀

网友B:
假设信号由左边向右边传输:
左边为高电平时,MOS管截止,右边的电平被电阻上拉,为高电平;
左边为低电平时,MOS管导通,右边自然也是低电平。
信号由右边向左边传输:
右边为高电平时,左边的电平被电阻上拉,为高电平,MOS管截止;
右边为低电平时,MOS管内部的二极管导通,左边自然也为低电平。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由图中的3个元件呀

主要是mos管的ciss,coss影响速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