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电容和钽电容使用场景分析-分数不多,请谅解

楼主(2017-03-04):
请教大神们一个问题,困惑很久了,烦劳解答
1、贴片陶瓷电容的ESR如何估算(查看陶瓷电容手册,都找不到这个参数)?
2、为何要使用有极性电容呢?比如在一个正极性输出LDO的输出端加的钽电容可否用陶瓷电容代替?
3、为何要使用钽电解电容?可否用同等容量的贴片陶瓷电容替代(价格也便宜)?

网友A:
一、稳压器的稳定性取决于回路增益和回路相移,LDO也不例外。

二、通常所有的LDO都会要求其输出电容的ESR值在某一特定范围内,以保证输出的稳定性。 LDO制造商会提供一系列由输出电容ESR和负载电流组成的定义稳定范围的曲线,作为选择电容时的参考。这些推荐值可以从相关的Datasheet上看到。

三、输出电容是用来补偿LDO稳压器的相位裕度,不合适的ESR会引起回路振荡。基本上所有的LDO应用中引起的振荡都是由于输出电容的ESR过高或过低。
四、LDO的输出电容,一般地,钽电容是最好的选择。另一点非常重要,优质电容的ESR在-40℃到+125℃温度范围内的变化小于2:1。然而,铝电解电容在低温时的ESR会变大很多,所以不适合作LDO的输出电容,应排除在外。

五、应该注意,大的陶瓷电容(≥1uF)通常会用很低的ESR(<20mΩ),这几乎会使所有的LDO稳压器产生振荡。如果使用陶瓷电容就要串联电阻以增加ESR。而且大的陶瓷电容的温度特性较差(例如Z5U型),也就是说在工作范围内的温度的上升和下降会使容值成倍的变化,所以它不推荐使用。

六、可能你已注意到,某些LDO专门设计使用陶瓷电容,似乎与上面矛盾。已知有两款LDO,LP2985和LP2989,要求输出电容贴装超低ESR的陶瓷电容。 这种电容的ESR可以低到5~10mΩ。 也就是说,在如此低ESR的电容下,LP2985仍能够稳定工作。这是由于,在IC内部已经放置了钽输出电容来补偿零点,此LDO的零点已被集成在IC内部。这一做法是为了将可稳定的ESR的上限范围下降。可以查到,LP2985的ESR稳定范围是3Ω-500MΩ,因此它可以使用陶瓷电容。然而这样小的ESR却会使绝大多数的LDO稳压器引起振荡。

七、结论很容易得出:未在内部添加零点的典型LDO,所选ESR的范围一般为100mΩ-5Ω,只能使用钽电容而不能使用陶瓷电容。因此外部电容产生的零点必须处于足够高的频率,这样就不能使带宽很宽。否则,高频极点会产生很大的相移从而导致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