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UC505 获取UID (Unique ID)

楼主(2017-03-04):
用哪位大侠知道怎么获取新唐NUC505芯片的 UID(Unique ID)?

网友A:
uint32_t  SYS_ReadPDID(void)
{
    return SYS->PDID & SYS_PDID_PDID_Msk;
}

网友A:
uint32_t SYS_ReadPDID(void);

网友A:
在sys.h和sys.c里面,你可以查查库函数。里面有的。比较简单,直接调用就行了,就一个函数。

网友B:
对,这个属于系统级的功能,因此在sys头文件。

网友C:
不知道怎么操作的可以在库函数搜索。

网友D:
NUC505沒有UID

网友E:
提供的库函数或例程里面有个关于PDID的应该不是UID。

网友F:
PDID不知道是什么内容。。。。

网友G:
谁能介绍一下PDID是什么

网友H:
是产品ID吧

/** @addtogroup NUC505_SYS_EXPORTED_FUNCTIONS SYS Exported Functions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get product ID.
  * @return           Product ID
  */
uint32_t  SYS_ReadPDID(void)
{
    return SYS->PDID & SYS_PDID_PDID_Msk;
}

网友:
PDID就是这种, 产品ID嘛。

网友I(2017-05-22):
PDID,从两个芯片中读取到的值怎么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