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连不上电脑

楼主(2017-03-04):
stm8l不知道是不是程序写错了,插到电脑下载没反应            用的是stm8L051

用flash loader 和usb线烧的,烧了一个程序之后就没反应了

楼主:
有个大神跟我说是写保护,但是他用的stvd,不知道我的iar环境下如果接除写保护

网友A:
删除写保护的话,要用串口的BOOT更新下程序才行;

网友B:
解除芯片的读保护即可

网友C:
驱动有问题。

网友C:
没有连接好,检查硬件电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除芯片的读保护即可

写保护解决了,现在有个问题是LSE不起振,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我用CLK_LSEConfig(LSE_ON);
来起振,后面用whlie(CLK_GetFlagstatus(CLK_FLAG_LSERDY)==reset){
                               i++;
                                delayms(100);
                                if(i>100)
                                    break;

}

网友B:
你好像没有使能LSE。
官方的代码是:
void CLK_Configuration(void)
{
  CLK_ECKR   |=  0X1;            //开启外部时钟 ECKR:外部时钟寄存器 HSEEN=1:打开
     while(!(CLK_ECKR&0X2));    //等待外部时钟HSErdy稳定
  CLK_CKDIVR &=  0XF8;           //CPU无分频,  CPUDIV的低3位=0
  CLK_SWR   =    0XB4;           //SWR:主时钟切换寄存器,0XB4:HSE,0XD2:LSI,0XE1:HSI
      while(!(CLK_SWCR&0X8));   //SWCR切换控制寄存器,这里要等SWIF=1
  CLK_SWCR |=    0X2;            //SWEN=1:使能外部时钟
}

网友D:
BOOT没启动啊

网友E:
驱动问题吗??

网友F:
是不是硬件存在问题了。

网友F:
应该是jlink存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像没有使能LSE。
官方的代码是:
void CLK_Configuration(void)

CLK_SWCR |=0X2;
这个寄存器是使能LSE吗?

网友B:
注释都在8楼呀:
CLK_ECKR   |=  0X1;            //开启外部时钟 ECKR:外部时钟寄存器 HSEEN=1: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