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前两天去面试,其中有一道是设计放大电路笔试题

楼主(2017-03-04):
前两天参加了一个面试,有一道关于设计放大电路的笔试题,大家讨论一下

题目:MIC的输出属于差分输出,请用单电源供电的运放设计一个输出40dB的差分放大MIC信号的电路

网友A:
单电源反向,双电源同向放大!4558电路图到处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电源反向,双电源同向放大!4558电路图到处都是!

差分,不知道怎么设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差分,不知道怎么设计

古时候用变压器把差分变单端!
现在用分立差分对(低噪)+求和放大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差分,不知道怎么设计

如果是面试,他可能想考察这个电路原型的:

这个题目出的很好!大二学过了,看你还会灵活运用。

网友A:
这个差分电路看着很熟悉,实际上很神秘!
想想看,这个电路冷端和热端的输入电阻是多少?假设4个电阻都是1000欧?

网友B:
这算是模电中的一个难点了。我要从新学习一下才行了。。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面试,他可能想考察这个电路原型的:

这个题目出的很好!大二学过了,看你还会灵活运用。 ...

这个电路貌似有网友提过的,用来测量输入电压的。

网友D:
可以这样设计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面试,他可能想考察这个电路原型的:

这个题目出的很好!大二学过了,看你还会灵活运用。 ...

根据电压增益公式:dB = 20*lg(A/B)
40dB的放大倍数为100倍

不知道这样设计可以不?希望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E:
前几位的推荐电路有符合题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单电源供电方式,信号输入端一定要有直流偏置,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据电压增益公式:dB = 20*lg(A/B)
40dB的放大倍数为100倍

只是原型电路而已,隔直电容、EMC等该加的加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根据电压增益公式:dB = 20*lg(A/B)
40dB的放大倍数为100倍

一个差分电路,如果双电源就简单。要求单电源,运放接地电阻就要改接Vcc/2处,才能放大交流信号。而电容输出,才能去除直流分量。

网友G:
引用 楼主:
根据电压增益公式:dB = 20*lg(A/B)
40dB的放大倍数为100倍

最下面那个电阻下方改成接1/2vcc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个差分电路,如果双电源就简单。要求单电源,运放接地电阻就要改接Vcc/2处,才能放大交流信号。而电容 ...

这个不是差分输入放大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差分输入放大吧

是不是要这样?分析如何饱和?

网友H:
不错,这个解答真热心

网友I:
上面的楼主已经给你画出来,或许你不太懂,这个可能你看起来更明白些!!

网友F:
     楼上的电路画得好,我正好有个问题请教大家。
附件是差分电路,常用于运放输入级,其中一个输入端接地,就变成不是差分电路吗?

网友A:
考虑电路细节是一个得分方向!比如4个二极管做过压保护。
另一个得分方向是电路架构演变!先给面试官讲个原型电路,然后围绕降噪这一主要性能指标,讲讲为何可以加两个Buffer,这样运放由1变3,然后讲讲并联降噪技术,这样运放由3变6,再加缓冲6变8,8变12。。。电路越复杂!

这两个方面做好了,估计第二天就能复试!

网友J:
淡定,淡定,淡定……

网友K:
这个题我在N年前考过笔试的人,当时的评分标准见下,电路设计有5个要点:
1、运放的差分输入级应用(用1级设计完成得15分,用2级设计完成得30分)
2、偏置电压(设计正确得30分)
3、考虑了电源退耦(10分)
4、3dB带宽要限制在5KHz(设计估算正确得20分)
5、考虑了GSM输入抗干扰(有预防措施的得10分)
很遗憾的是,当时几乎没有人能得60分....

网友F:
引用 网友L:
飽和是这样的,现在你的信号源是假设直流位准为零且阻抗为零,自然运放輸出沒有飽和。但是楼主明白其间因 ...

原来的回复:“不是差分,而且还飽和了,根本无法使用。”
1),对比两次回复,截然不同。
2),首贴与24楼的“完整”表述有不同。
3),9楼找不到电容。
4),没有可以输入无限制而不饱和的放大器。
5),差分电路不会因为输入信号不差分,就变成不是差分电路。
6),你有实用有贴近题意的电路,贴一个出来,让大家开眼界。

网友F:
引用 网友L:
现在可以知道为什么我很不愿意回答你。1:口口声声希望得到指敎,但反应卻是极力桿卫自己,并且不友善。2: ...

    就算你的水平比我高,也不过是小学水平而已,我多次说,我模电是小学水平;你自称大师的水平与我比,不是很可笑吗?居然还要在21版称王称霸,当技术法官,不是有人警告过你吗?
    凭什么你有资格说给我机会?以后,不要老是粘我,我会更开心。
    弹簧被压越大,反弹将更有力,我忍多次了。
    可悲呀,讲时间花在讲废话,不用于学术讨论。
    我不再讲,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根据电压增益公式:dB = 20*lg(A/B)
40dB的放大倍数为100倍

这个是单电源供电,所以要把接地的电伟改到vcc/2,还有个人觉得1M的反馈电阻与10K的输入电阻会不会太大了,引起噪音变大,电流易受到干扰

网友M:
引用 网友K:
这个题我在N年前考过笔试的人,当时的评分标准见下,电路设计有5个要点:
1、运放的差分输入级应用(用1级 ...

哎,算了下不合格呀,还得努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M:
哎,算了下不合格呀,还得努力

按这个评分标准,初学者有可能考60,专业人士很难考60!

为何?不抓核心,反而去考些粗枝末节!面试这种场合,这样搞是本末倒置!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按这个评分标准,初学者有可能考60,专业人士很难考60!

为何?不抓核心,反而去考些粗枝末节!面试这种 ...

作为一个专业的应用工程师,设计满足用户需求功能、保障安全和可靠性、提高抗干扰能力、降低辐射干扰、节能环保...这才是核心!
我们是企业,招聘的是专业应用设计工程师;我们不是科研院,不招搞理论研究的院士!

网友A:
引用 网友K:
作为一个专业的应用工程师,设计满足用户需求功能、保障安全和可靠性、提高抗干扰能力、降低辐射干扰、节 ...

现在流行的[音频功率放大器设计],这个作者可不是理论家!而是世界闻名的音响专家!
当然了,你们公司可能比人家那个还厉害!

网友N:
引用 网友K:
这个题我在N年前考过笔试的人,当时的评分标准见下,电路设计有5个要点:
1、运放的差分输入级应用(用1级 ...

没有标准答案,你都考虑完这些了,我还是可以给你不及格

网友A:
引用 网友N:
没有标准答案,你都考虑完这些了,我还是可以给你不及格

还别说,业界还确实有‘标准答案’!按照该标准,粗略打分如下:

1,所设计的电路,增益可调,起码60dB,最好70,30分!若能做到80甚至90dB,再加10分!
2,所设计的电路,噪声输出-100dbu以上,25分!
3,CMRR,符合要求给15分!
4,恒输入阻抗,给10分!
5,直流电源热插拔,给10分!
6,保护,EMC等,给10分!

网友K:
引用 网友N:
没有标准答案,你都考虑完这些了,我还是可以给你不及格

有基准答案,但是一定没有标准答案,只有更合理的答案....

网友O:
引用 网友K:
这个题我在N年前考过笔试的人,当时的评分标准见下,电路设计有5个要点:
1、运放的差分输入级应用(用1级 ...

用2级设计完成得30分

用2级有何好处?

网友K:
引用 网友O:
用2级有何好处?

用1级,需要放大100倍,对运放要求高;用两级串联,每级只需要10倍,对运放要求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