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与三极管的问题,求帮助~~~~~

楼主(2017-03-04):
请教问题,如果为了使一个大功率pnp三极管能够工作在饱和状态下,需要较大的基极电流(30-40ma),该电流不能直接灌入单片机IO,那一般采取什么方式?是不是应该用小功率三级管去驱动大功率三极管?能贴个图最好。

网友A:
可以用小功率三极管,或者其他电流驱动类型的ic

网友B:
增加个小功率三极管. 或者直接改用达林顿三极管

网友C:
用对管或者达林顿管。

网友D:
加驱动芯片或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