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martM-M451迷你板 Keil 找不到Nulinker

楼主(2017-03-04):
我买了 SmartM-M451迷你板 及仿真器
照着【ARM Cortex-M4微控制器原理与实践】书上一步步环境搭建 將板子及仿真器接好
但卡在Keil 找不到Nulinker

都显示No ICE Divice Found!
请教如何解决?

网友A:
1.首先确保NuLink for keil驱动安装好没有
2.使用新唐官方ICP软件试试,能否识别
3.是否不小心更新固件导致NuLink内部固件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首先确保NuLink for keil驱动安装好没有
2.使用新唐官方ICP软件试试,能否识别
3.是否不小心更新固件导致 ...

用了ICP软件後 OK了!

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