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外界温度变化对ITO触摸屏的影响?

楼主(2017-03-04):
如何避免外界温度变化对ITO触摸屏的影响?

网友A:
应用温度
• 玻璃在大约300oC
• PET聚脂薄膜在<= 150oC
• 在低温度环境下ITO不完全氧化
• 自氧化导致单位面积阻抗随时间而变化

网友B:
以前网络研讨会看到的参数

楼主:
哦,我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