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放大电路

楼主(2017-03-04):
我想设计一个直流放大电路 最好有电路图

楼主:
放大倍数不限

网友A:
看要求多大功率,如果功率大就用Audio功放的IC,功率小就直接运放推就行啦

网友B:
常用的直流放大电路有单端式直流放大器、差动式直流放大器、调制型直流放大器等,看需要什么吧

网友C:
百度一下,可以看到很多现成的

网友D:
使用运放应该可以提高电压

网友E:
你好,我這邊是 希特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是中國大陸笙泉MCU的代理商  有需要的可以 加我 QQ 328626444 詳細聊聊,   潘,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