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807与MA806 这两有什么特别的优点呢?

楼主(2017-03-04):
MA807与MA806 这两有什么特别的优点呢?

网友A:
内置晶振,1%内误差,其他您就参考规格,符合您使用以及性价比高的话就是特点。

楼主:
性价比和灵活性是特点

网友B:
关键是你要做啥

网友C:
特定是I/O比较多.

网友D:
哦,那意思要看具体的应用了,有机会玩玩

网友E:
MA806是低電壓,MA807是高電壓,MA806帶高精度RC,有10位8通道ADC,支持仿真。MA807高電壓,以上說的都木有,細看規格書或選型表。

网友E:
芯片的选择主要与设计以及成本有关

网友F:
你好,我這邊是 希特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是中國大陸笙泉MCU的代理商  有需要的可以 加我 QQ 328626444 詳細聊聊,   潘,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