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多次采样取平均值

楼主(2017-03-04):
(无正文)

网友A:
看例子好像都是每次采样结束产生中断再取值

网友B:
难道要这样采个十几次?

网友C:
1.对应有些ad,比如TI的TM4,有硬件采集64次自动取平均值的。
2.一般没有上述功能的mcu,取一次值,然后累加,除以采集次数,就是平均值了。这样的实时性好点。

楼主:
是啊,这和单通道单次采样没什么区别啊。

网友D:
谁能说说各种模式的区别,感觉分不出来

网友E:
单次采样时,采样转换完成之后,ADC会自动休眠(Auto Power-Down),这是单次采样与连续采样的主要区别。

这种区别意义在于:连续采样模式下,头几次采样转换的结果可能不如后面的结果来得准确!

网友F:
提醒一下:ADC12是没有输入缓冲级的SAR型ADC

网友G:
取值操作一般用单通道连续采样。

网友H:
采个十几次,也是可行的嘛

网友H:
.再说, 还可以做个简单的滑动平均滤波算法嘛

网友D:
这样使得数值更加精确一些了!

网友A:
多次采样求平均值   精确度高了   但速度稍微有些延时  呵呵   这个主要取决于你的采样精度和读写速度

网友I:
操作和单通道单次没区别,就是一般多起取值是都用单通道连续采样

网友J:
单通道可以间隔的采集十几次的求平均值的,单通道多次采集的跟这个差不多的,还是一样的需要读取MEM寄存器的值的

网友A:
因为采样的电压可能每次都不一样。因为有噪声 的干扰。所以多才几次。一般就20的样子。每次采样的值取平均然后在显示或者然后用这值当做采样的值。还有一种就是采样20次取平均值然后把在20次里面的值大于平均值多少或者低于多少的去掉(可能不是误差。而是错误了)在用余下的数据取均值。

网友K:
比较常用的有均值滤波 差值滤波。

网友J:
均值滤波 一般弄一个数组,装下连续采样十次的值。然后去掉最大 最小值,最后再取剩下八次的平均值。

网友B:
差值滤波 也是采样十次,但是需要比较连续两次的差值,如果差值大于 设定的限值,那么认为是干扰或者误差,舍弃数组中采样的所有制,重新采样。

网友L:
平均值滤波,网上有10大软件滤波算法;

网友M:
成熟的东西,试一试,根据结果调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