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擦除内部Flash

楼主(2017-03-04):
如果擦除内部Flash,CPU跑的代码必须放到SRAM中,
那么请问,如何将这一段代码搬到SRAM中?貌似ARM的指令段和数据段是分开的哦,
有没有例程说明这个部分呢?

网友A:
boot_serial里有搬移代码的程序。。。

网友B:
你擦没有代码的flash不就行了吗,这样根本就不用你说的这么麻烦

网友C:
接收到命令后,把你想要的FLASH擦掉应该很好实现才是。。

网友D:
我觉得修改BootLoader就行了。。。

网友E:
代码运行不都是在sdram里面吗?

网友F:
运行的SRAM都是代码啊啊

网友G:
这个如果直接能擦出Flash,代码存储到哪里去??

网友H:
可以通过修改BootLoader,将代码放到SRAM中。

网友I:
代码的运行都是在SRAM里面,不能保存吧

网友J:
STM32越是这么运行吗

网友J:
STM32都是烧写到Flash里面。

网友K:
修改BootLoader,将代码放到SRAM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