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串口接收到的数据中有用的部分分离出来?

楼主(2017-03-04):
如何将串口接收到的数据中有用的部分分离出来?

楼主:
我想要把数据中 $GPGGA,065731.00,1053.990170,N,10530.862591,E,5,08,1.0,-
0000.871,M,00000.000,M,0.00,*5D 这一部分分离出来,再由串口发出去。请教各位怎样写C程序。

网友A:
这样,实时监控$字符,捕捉到$后 再逐个捕捉G P G G A,只要一个字符不符合,就停止

网友B:
返回从捕捉$开始。类似一个陷阱,如果某数据流包含$GPGGA 那就掉进陷阱了,然后你继续接收 保存数据,

网友C:
直到 碰到 * ,再接收2字节 校验码 即可,到此,一帧数据接收完毕。处理之后,可重新布置软件陷阱,从头再来,如此循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要把数据中 $GPGGA,065731.00,1053.990170,N,10530.862591,E,5,08,1.0,-
0000.871,M,00000.000,M,0.00, ...

我帮你把这组数解析出来了
怎么是在柬埔寨金边附近?

网友E:
你好,我這邊是 希特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是中國大陸笙泉MCU的代理商  有需要的可以 加我 QQ 328626444 詳細聊聊,   潘,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