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省USB设备

楼主(2017-03-04):
什么是缺省USB设备?

网友A:
应该就是程序没有下载到eeprom里

网友B:
缺省USB设备指的是  设备已连接至USB,已上电。并被复位。

网友C:
但是没有被分配一个唯一的地址。这时其将使用缺省地址。

网友D:
"缺省"应该是英文翻译过来的,应该是"默认"的意思,也就是没有下载固件程序前,默认的USB设备模式.

网友E:
百度一下

楼主:
好的, 多谢几位指点

网友F:
缺省值是不是就是默认值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