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配置啊?

楼主(2017-03-04):
msp430f149可以输出2.5V的参考电压么?我还想让msp430单片机输出+1.1V的电压,应该怎么配置啊?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不是pwm

网友B:
嗯,用定时器弄pwm 0~3.3v电压都可以输出的

楼主:
嗯,想要msp430输出2.5V的是作为AD参考用的,输出的+1.1V是调整光电倍增管增益的。

网友C:
要求的精度都比较高?

楼主:
是啊,刚刚查了一下PWM的资料和技术板块,好像PWM的输出不是很稳定啊。纠结。。。。

网友D:
msp430不能通过i/o输出2.5V,只有高低两种状态。可以用外部分压的方式提供参考电压。

网友E:
2.5V和1.5V的内部参考电压,只能供内部AD做参考使用,无法通过IO口输出。

楼主:
今天看了下2系列的430单片机,貌似可以用DA产生2.5V的参考电压,作为外部AD的参考信号。大家觉得可行么???

楼主:
msp430的普通IO的输出电压时多少??能到达3.3V么??

网友F:
供电电压如果是3.3V,I/O口可以输出3.3V

网友G:
首先你用外部AD是为了高精度吗?

网友H:
如果是这样,最好用外部的参考源

网友H:
因为你用430内部的参考源精度也不会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G:
149不好说。你可以用169或者1612引脚完全和149兼容一样。但是多了2路DA。可以实现你说的范围内任意电压输出。

网友I:
#define REF2_5V 0x040 /*内部参考电压的电压值选择位 '0'为1.5V; '1'为2.5V*/

网友I:
DC12CTL0 = ADC12ON + SHT0_8 + MSC + REFON + REF2_5V;

网友J:
msp430的普通IO的输出电压时多少??能到达3.3V么??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K:
2.5V的参考电压是可以的,配置一下就能实现
但+1.1V的电压就没有了,可能得分压,或者其他方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