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在很多单片机调试通过的 NRF24L01库

楼主(2017-03-05):
最近看论坛,有些人调试这个,很多的时候都不成功。所以共享一个自己使用的在很多MCU上调试通过的NRF24L01库。这个库是从mbed上移植过来的,相当的稳定。而且对于开发者来说使用起来也很简单。
先看下这个库的目录结构:
NRF240L01_LIB
│
├─Driver
│      NRF24L01P.c
│      NRF24L01P.h
│
└─Hal
    │  i2c_api.h
    │
    └─Target
        └─GD32F105R
                gd32f1x0_i2c_api.c
其中Drvier是nRF24L01P是基于HAL下的i2c_api.h实现的驱动,这个我们是不用管。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实现特定平台下i2c_api.h定义的函数。例如上面代码实现了GD32F105系统MCU的i2c_api接口。那么i2c_api.h有些什么东西呢,其实也很简单,只需要实现5个函数,看代码就知道了: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455510]@file[/url] i2c_api.h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Header file of i2c hardware abstract layer api.
*
* Copyright (C) sunsjw 2012-2020
*
* $Rev: 5444 $
*
****************************************************************************************
*/
#ifndef _I2C_API_H
#define _I2C_API_H

#include <stdint.h>

//**************************************
//向I2C设备写入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i2c_init(void);
//**************************************
//向I2C设备写入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i2c_WriteByte(uint8_t SlaveAddr,uint8_t REG_Address,uint8_t REG_data);
//**************************************
//从I2C设备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
uint8_t i2c_ReadByte(uint8_t SlaveAddr,uint8_t REG_Address);
//**************************************
//从I2C设备读取指定长度字节数据
//**************************************
int i2c_ReadBytes(int dev_address,int reg_address,char* buffer,int length);
//**************************************
//向I2C设备写入多字节数据
//**************************************
int i2c_WriteBytes(int dev_address,int reg_address,char* buffer,int length);

#endif
就是I2C的初始化,读写操作。每个MCU不尽相同,大家去实现自己所用MCU的就可以了。
主程序调用就更简单了,首先声名一个全局的nRF24L01的实例 extern NRF_Class_cb_TypeDef nrf_obj;然后在main函数里调用初始化,上电,设置等一些函数,就可以了。还是发代码给大家看比较清楚:
extern NRF_Class_cb_TypeDef nrf_obj;
char txbuf[20];

int main()
{

        nrf_obj.initialize();

        nrf_obj.powerUp();
        //
        nrf_obj.setAirDataRate(NRF24L01P_DATARATE_2_MBPS);
        //设置传输大小
        nrf_obj.setTransferSize(sizeof(txbuf),NRF24L01P_PIPE_P0);
        //设置为发送模式 如果是接收则调用 nrf_obj.setReceiveMode
        nrf_obj.setTransmitMode();
        nrf_obj.enable();

        while(1)
        {
                result = nrf_obj.write(NRF24L01P_PIPE_P0,(char*)&txbuf,sizeof(txbuf));
                if( result == -1)
                {
                        wait_us(100);
                }

        }
}
OK,搞定,希望对大家有用。如有疑问可以跟贴。

网友A:
太有想法了。

网友(2017-09-12):
这个不是SPI的吗

网友B:
NRF24L01有一个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