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组电源供电怎么处理?

楼主(2017-03-05):
有一个产品,信号源:5V,信号线,GND。
外接另有12V的电池供电。
5V的信号源是为单片机供电,12V的电池是为接在MOS管上的马达供电。
1、可否将5V的信号源电压不要,只取信号线和地线的电压,然后单片机用12V的稳压到5V供电。
2、信号源的5V电压通过一个二极管接入12V。
以上两种方法哪种可行?或者有没更好一点的方法将两组电源合并为一组。

网友A:
信号源上的5V给MCU供电岂不是更节省电池的负载?
当然也可以不用信号源的5V,用电池12V转5V给MCU供电;但5V透过二极管与12V相接就不知道楼主要实现什么设计目的了

网友B:
如果信号源和电池是共地的, 那么怎么接都可以
不过因为电池要带电机, 干扰会很大. 你可能需要增加抗干扰的措施.

如果不共地, 那么就老老实实地接上所有的线.

网友A:
明白了,目的是在电池没电下取信号源的5V。
但是用78L05这种自身功耗大的芯片就很不合适了,还是改用静态功耗小的LDO吧,比如SGM22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信号源和电池是共地的, 那么怎么接都可以
不过因为电池要带电机, 干扰会很大. 你可能需要增加抗干扰的 ...

肯定是共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信号源和电池是共地的, 那么怎么接都可以
不过因为电池要带电机, 干扰会很大. 你可能需要增加抗干扰的 ...

是不共地,信号源有独立的地,电池也有独立的负极。单片机驱动MOS管,12V为马达供电。这样一来12V的地肯定要与信号源的地相连了。所以我想知道5V的信号源电源端是否悬空呢?还是通过二极管接入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目的是在电池没电下取信号源的5V。
但是用78L05这种自身功耗大的芯片就很不合适了,还是改用静态 ...

我的马达是12V才能驱动的,所以5V的信号源电压根本驱动不了。
另外我加的这个二极管不是起断电为电路供电的目的,我只是起到一个隔离作用,使12V不要与5V相连,其实也可以不接这个二极管的,直接断开。

网友C:
可以是可以,但如果原设计是为了避免干扰采取的隔离供电措施,那就需要用隔离型的DCDC开关电源从12V获得5V电源了,成本会比较高。所以,最好先分析一下原设计,然后才好确定供电方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目的是在电池没电下取信号源的5V。
但是用78L05这种自身功耗大的芯片就很不合适了,还是改用静态 ...

采用串联稳压方案的话,自身功耗在此不必关心,因为比起降压本身带来的功耗,稳压器本身的功耗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是可以,但如果原设计是为了避免干扰采取的隔离供电措施,那就需要用隔离型的DCDC开关电源从12V获得5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