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的问题

楼主:
在弄485通信,让一个自制设备和PC机上的485卡通信,半双工模式。每次都是PC一问,设备一答。
电路如下。因为485卡的TX 和 RX 是连在一起的,所以终端电阻接得有点怪。因为没弄到120的电阻,所以用了个100的。
红色圈那里不知道该不该接电阻,现在是没接。
线缆长度,有时是0,就是两端直接对插,也有时长50米。
故障现象:设备经常收到错误的包,但是PC收到的包(只要设备发送)就肯定是对的。当然有时设备根本就不发,那么PC就会超时。
另外,高BPS时的出错率会小一些。比如同样是7分钟左右的时间里,854400bps 的时候设备共收到 3个错误的包,而115200bps 则共收到  73 个错包。

请高人帮我确认一下,我在设备端的终端电阻加得对不对?
另外,现在有人觉得应该在PC端也加终端电阻。但我觉得这没法解释为什么总是设备端收到错包,也没法解释为什么高BPS反而不容易出错。

网友A(2017-03-05):
用示波器看波形。
一般PC那边最好也加个120电阻

网友B:
线路够长就必须两端都加终端电阻,其意义是抑制信号反射。信号反射如果跟信号相位不同就会破坏信号波形,而反射在总线长度大于信号波长时就会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路够长就必须两端都加终端电阻,其意义是抑制信号反射。信号反射如果跟信号相位不同就会破坏信号波形,而 ...

但是按照你的说法,难道不是网线越长、bps越高越容易出错吗?和一楼描述的不符啊

网友C:
肯定是软件协调的问题。判断一贞的条件有问题。可能是临界问题,很可能是在PC 端发完一贞没有延时。立即转为接收态。

网友C:
50M小CASE,这么高的速率有可能是驱动的问题,但这跟描述不符,应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按照你的说法,难道不是网线越长、bps越高越容易出错吗?和一楼描述的不符啊 ...

理论上如此,例外只是凑巧,因为信号反射、衰减等很复杂,跟叠加位置即相位差有关。有时相位差正好为0时,反射干扰反而恰好消失了。同样比特率、同样线路长度,数据不同影响都会不同,比如1100和1010对应的频率就不同,二者出错的情况就会不一样。

网友D:
485 长距离不敢跑115     9600 都不放心   长距离条件许可就跑 2400  ,   还有一个 4800
如果一定要高速~~~~  (相对) 哪么就要 RC 检验了    并且, 反正接收正确的信号。。。。。。一但产生不正确, 单补,或连续补发2~3条 进行处理

网友E:
上啦下拉电阻加了吗

网友F:
这么端距离,估计是软件问题!!

网友G:
示波器观察通信波形找问题

网友H:
50M不加也可以的,3-400 左右是要加,一般终端(手拉手,最后一个设备)需接,源端必须要接,最好是120R,因为485双绞线是120R阻抗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示波器观察通信波形找问题

问一下版主,什么样的485波形算好波形?

网友G:
引用 网友I:
问一下版主,什么样的485波形算好波形?

看485芯片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