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按键靠近铝材料baseline 就会升高很多

楼主(2017-03-05):
触摸按键靠近铝材料baseline 就会升高很多

网友A:
没遇到过。。。

网友B:
baseline是会随着环境变化而变化的

网友C:
楼上说得对,影响到你的检测了吗?

网友D:
你指的铝材料是?

网友E:
baseline是可以随着外界环境变化的,这也是为了更准确检测到触摸

网友F:
肯定会改变,不过一般的驱动芯片有外围灵敏度调整电路的,可以调整

网友G:
赛元触摸MCU,可以编程,实现LED显示,触控,控制数三合一,可加Q2920952784索取资料

网友H:
Baseline升高问题不一定很大,如果baseline没跟着rawcount变就有点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