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8的板子,把368取下,换上365可以跑吗

楼主(2017-03-05):
(无正文)

楼主:
查看365和368的datasheet,它们的管脚是兼容的,但是368可以做到1080P,365只能做到720P,所以想问是否可以直接替换

网友A:
你试试呗

网友B:
368的板子,降到365来用有可能,反过来就不定了。

网友C:
是啊,毕竟368主频上升了,电路设计的质量还扛不扛得住,不好说

网友D:
在理,368的内核有1.35V,这个电压听说365跑得挺好的,反过来,368可不一定跑得了1.2V的内核电压

网友E:
看来还是不能随便换368

网友F:
对,分析的对

网友G:
应该可以的

网友H:
应该是可以的,不过还和外围电路有点关系。

网友I:
这个主要看相关外设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