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局放置元件封装不是90°时,其它器件靠近报冲突。。。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3-06):
你先进行DRC检测  检测会报错  你再在规则里卖弄找到相应的报错的那条规则进行修改就行了

网友B:
我都是直接无视它。

网友C(2017-04-11):
直接无视它。

网友D:
把封装之间距离的规则直接关了都可以,但是你自己对封装能放多近要有数。

网友E:
可以先规则检测,找到这条错误原因。去改一下规则距离吧?
没有遇见过,也没有用过90°目前

网友F:
这样摆影响贴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