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口接口芯片DP83640的一些问题总结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7-03-05):
先是DP83640作为物理层的PHY芯片的地址问题,DP83640支持0-31的地址。COL引脚为PHYAD0芯片内部默认上拉为1,RXD[3:0]为PHYAD4-1芯片内部默认为0。如果DP83640的PHY地址设置为00000,处于脱机模式,如果本地连接能够连上,但是单片机有不能够和电脑连接通信,那你有必要检查一下你的PHY地址是不是设置成了00000

楼主:
然后是关于DP83640的LED的,DP83640的LED有三种模式,CRS/CRS_DV是DP83640的LED模式选择,芯片内部弱上拉为1,默认工作在模式1下。在一些特殊场合需要用到DP83640的LED引脚的高低电平来检测外部是否建立了连接。例如ETHERCATE的ET1100芯片,需要一个引脚检测外部是否建立了连接来确定自身的数据流流向。那这个引脚就要根据你的需要来设置了。在模式1下LINK_LED只处用高低电平来表示是否建立连接,在其他模式下建立连接后LINK_LED处于闪烁也就是会有一个方波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