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路原理》知识点注解——电流(续)

楼主(2017-03-05):
说到“电流”,必须谈一下安培全电流定律。不过,在此仅点到为止。

楼主:
先给方程式:

楼主:
上式中的JcJd分别表示传导电流(密度)和运流电流(密度),而红字部分则是“位移电流”的相关项。

楼主:
学过电磁学的都知道,电磁场的源是电荷及其运动

电荷的运动就是电流(密度)!

楼主:
对于稳恒电流(密度)而言,相关电场恒定。但若电流(密度)非稳恒,则将会产生随时间变化的电场,而此变换电场恰好反映了其对空间相关点的磁场贡献。这个贡献反映在安培全电流定律中就是“位移电流”。可见,“位移电流”同样是由于运动的电荷所致!

楼主:
下面,针对安培全电流定律的积分方程式,配两幅图:

上下两图,曲面边框(C)相同,但曲面(S)不同。

楼主:
上图表示的是一个带电体以某个速度向右移动。显然,这里只有运流电流,以及由于带电体运动而导致的时变电场——“位移电流”。

楼主:
麦克斯韦,考虑了运动电荷对场的影响,引入了“位移电流”。而这又使得麦克斯韦方程组满足电荷守恒定律

这就是麦克斯韦对电磁学的贡献!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麦克斯韦,考虑了运动电荷对场的影响,引入了“位移电流”。而这又使得麦克斯韦方程组满足电荷守恒定律。

...

大学物理上的东西,直接照抄,一个新贴又诞生了。

FD的大教授,咱能不能有点料,不要照抄课本啊?

网友A:
听话都听不懂,逛20年论坛头一次碰到这样神人!

人家原话说:运流电流≠运动电荷!
到这里变成:运动电荷是因,运流电流是果!

牛头马嘴!

网友A:
一看帖子是说运流电流的,可把我吓死了!
因为关于运流的物理模型,麦克斯韦他老人家研究一辈子也没搞定,弄个以太出来做挡箭牌,这样难题,居然被民间论坛上一个只有大二水平的教授给轻松搞定了,这可是诺贝尔奖级的成果,能不吓人?

网友A:
大师的粉丝注意了,这才刚刚过两天,你们的偶像就神不知,鬼不觉的变换说法了?!!!

注意地板楼层,相比于前两天帖子,偷偷删掉了"定向"两个字!!!

注意看板凳,偷偷加了个电流密度,以前是一个,现在是两个!

这样一搞,弄的粉丝多难堪!!!!把大师的话当真理,背诵引用!朝令夕改,粉丝要不断更新,累坏了吧?哈哈哈哈。。。

网友A:
地板楼层这句话,老搞笑了!

( 学过电磁学的都知道,电磁场的源是电荷及其运动。 )

源是电荷及其运动?!!!

对比正常人的说法:
电磁场的源是静止或运动的电荷!

天天在论坛上说人家没学过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