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稳压管二极管功率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电路是比较常见的稳压方法:用单绕祖产生一个单电源,用16V的稳压管二极管将
这个电源分成+16V和—9V。控制IGBT(Q3)的开通和关段。假设驱动IGBT的峰值电流为10A
以下是我的想法,不知是否正确,请前辈们指导。
(1):假设需要维持稳压二极管工作在16V的偏置电流为10mA,其中电源为25V(16V+9V),
           则稳压二极管的功率为P=25V*10mA=0.25W。
(2):驱动器开始执行PWM时,相当于DC/DC从轻载切入满载,+16V会出现跌落,
           稳压器会全力工作,在几毫秒内把电压恢复恢复到+16V。
(3):稳压器不需要处理IGBT的门极峰值电流,支撑电容可以提供。
我认为这种情况下:稳压二极管只需要0.25W就够了,不需要太大。
                         (温升,纹波,故意放大裕的解析,不在考虑范围内,
                             只讨论稳压二极管的功率问题)
                           实际中,很多工程师认为:稳压二极管的功率远不止0.25W ,
                           他们往往都会选大几档(1W)的。若驱动的IGBT的峰值电流越大,
                           稳压二极管选得更大。

该问题重在分析上面二极管的的功率问题。谢谢~~~
(最好有分析过程)

网友A(2017-03-05):
假设需要维持稳压二极管工作在16V的偏置电流为10mA,其中电源为25V(16V+9V),则稳压二极管的功率为P=25V*10mA=0.25W。

不是。
稳压管耗散的功率是稳压管两端电压乘以通过稳压管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需要维持稳压二极管工作在16V的偏置电流为10mA,其中电源为25V(16V+9V),则稳压二极管的功率为P=25V* ...

额,不好意思,我上面写的0.25W(这应该是二极管加电阻的功率),写错了,二极管的功率改成0.16W。

网友B:
功耗等于最大电流乘稳压  选器件留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耗等于最大电流乘稳压  选器件留余量?

您认为:实际工作中图上稳压管的功率是多少?

楼主:
我是楼主:上面的0.25W,改为0.16W。大家认为稳压二极管的功率是几何(别忘了负载)

网友B:
测R1与C1、C2  结点对地电流?

网友C:
还真没有注意过  跟着版主学习一下

网友D:
IGBT的C极电流怎么回流?

网友E:
图有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