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
运放缓冲电路增加反并联二极管做正反馈有什么用

楼主(2017-03-05):
电路如上图,二极管为BAV99,运放为TL072,。
请教大神这样的接法有什么用,我用multisim仿真了发现和普通的缓冲电路没什么区别。

网友A:
限位  限饱合后进入非线性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画错了。两反并二极管钳位在两輸入之间,负反饋回路少画了电阻,否則有可能输出入捷路。 ...

这是跟随器,输出端电位在线性工作范围内总等于同相输入端电位,不可能存在“捷路”。
若同相输入端信号幅度超过输出端所能够达到的幅度,则二极管中的一支将导通将输入端信号经二极管联接到负载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是跟随器,输出端电位在线性工作范围内总等于同相输入端电位,不可能存在“捷路”。
若同相输入端信号 ...

也就是说,如果同相输入端信号幅度超过输出端所能够达到的幅度,那么这里的跟随器就失去了跟随作用了,类似于以下图:

如果图中的VIN>0时,运放就失去了电压增益作用,同相端电压就不等于反相端电压,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也就是说,如果同相输入端信号幅度超过输出端所能够达到的幅度,那么这里的跟随器就失去了跟随作用了,类 ...

“如果图中的VIN>0时,运放就失去了电压增益作用,同相端电压就不等于反相端电压”
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图中的VIN>0时,运放就失去了电压增益作用,同相端电压就不等于反相端电压”
对的。 ...

刚才放张图做个类比,想问一下楼主发的那张图,同相端电压超过输出端所能达到的幅度,跟随器的同相端电压就不能等于反相端电压?另外IC30A运放的输出端需不需要接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图中的VIN>0时,运放就失去了电压增益作用,同相端电压就不等于反相端电压”
对的。 ...

刚才仿真了一下(IC30A的运放我这边没有,采用LM358AD,二极管采用1N3491),见图:

在运放的输出端加上电阻,二极管就起到了作用,没加电阻时,二极管貌似可有可无,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我的仿真一样,二极管都要接地电阻。

楼主:
没想到大家讨论这么激烈,图肯定是没错,和电路板对了好几遍了,二极管的是SOT23封装的,Mark是A7W,该电路后面接了个反相加法电路。这是一个进口的逆变器控制板的模拟量采样电路部分,难道是为了保护运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刚才放张图做个类比,想问一下楼主发的那张图,同相端电压超过输出端所能达到的幅度,跟随器的同相端电压 ...

运放输出端应该有支电阻到地,否则二极管电流没有地方可去。
IC30A应该是元器件标号,不是运放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刚才仿真了一下(IC30A的运放我这边没有,采用LM358AD,二极管采用1N3491),见图:

另外,运放同相输入端通常不可能直接用电压源作为信号源,信号源总有些内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运放输出端应该有支电阻到地,否则二极管电流没有地方可去。
IC30A应该是元器件标号,不是运放型号。 ...

按照你所说的,我在VOUT端接电阻到地进行仿真,不过还是没有用,见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按照你所说的,我在VOUT端接电阻到地进行仿真,不过还是没有用,见图:

...

请注意我11楼补充:输入信号不应该是电压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注意:有可能但不一定肯定有,例如输入大信号超过电源轨丶运放刚上电沒保证无延迟丶含电容性负载,所有含 ...

算了吧。那句“你画错了。两反并二极管钳位在两輸入之间,负反饋回路少画了电阻”已经足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注意我11楼补充:输入信号不应该是电压源。

加了阻值为1Ω的内阻后,在运放的输出端没有接电阻的情况下,信号源超过10V后,输出电压不超过11V(即使信号源电压达到20V或更高),如果运放输出端接了电阻(电阻值远小于负载),信号源超过10V后,输出电压也随之升高,不会限制在11V以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加了阻值为1Ω的内阻后,在运放的输出端没有接电阻的情况下,信号源超过10V后,输出电压不超过11V(即使 ...

“加了阻值为1Ω的内阻后”
一欧姆,有点开玩笑。应该比负载电阻(运放输出端到地)更大,至少相等。

网友E:
为何不用常规的跟随器,要搞这电路出来?

网友F:
运放输入的是直流信号还是交流信号?

网友G:
搜下 二极管 全波整流

网友H:
这对反向并联二极管的作用是限定输入信号不超出运放 最大共模电压范围“Input Common Mode Voltage Range”,当超出这个范围时会输出不想要的结果,因运放第一级差分对管上都有一个电流源,该电流源用于三极管,FET,或者MOS管的偏置。该电流源是需要一定的压差才能正常工作的,当运放的输入共模电压不满足要求的时候,该电流源会被关断,差分对管不能正常工作。此时实际上运放的输出是不确定的,很多情况下表现为翻转。

从仿真图看,没有钳位时会多了一个翻转脉冲(换不同运放会表现为上翻或者下翻),我猜想原设计是允许大信号输入,允许波形削顶,但不能输出额外的脉冲影响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对反向并联二极管的作用是限定输入信号不超出运放 最大共模电压范围“Input Common Mode Voltage Range” ...

高手啊,确实是这样,multisim仿真看不出问题,我在板子上实验了确实和你说的一样,谢谢啦。

网友H:
引用 楼主:
高手啊,确实是这样,multisim仿真看不出问题,我在板子上实验了确实和你说的一样,谢谢啦。 ...

多谢打赏 ,相互学习。试试 Microcap 仿真吧,论坛好像有下载地址。

网友I:
楼上您好,我是来学习的!这对二极管的钳位原理是怎样的呢?从仿真的波形看,输入信号幅度快到达运放的供电电压时,运放输出就饱和了,这与这对二极管有怎样的联系呢?望不吝赐教!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楼上您好,我是来学习的!这对二极管的钳位原理是怎样的呢?从仿真的波形看,输入信号幅度快到达运放的供电 ...

普通的运放最大输出电压是达不到电源电压的,这里的TL072看规格书也就在±12V左右,输入与输出之间这对反向并联二极管,它能够限定输入电压比输出高出(低于)一个二级管的管压降,即限定在±12.7V。

网友J:
支持!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按照你所说的,我在VOUT端接电阻到地进行仿真,不过还是没有用,见图:

...

你用什么软件仿真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K:
你用什么软件仿真的

Multisim

网友L(2023-11-06):
引用 网友D:
也就是说,如果同相输入端信号幅度超过输出端所能够达到的幅度,那么这里的跟随器就失去了跟随作用了,类 ...

这个图明明是反相放大器,VIN>0,就是-1倍的输出

网友M:
明明是下面这样的原理图,非要画成1楼的图
这主要是保护运放两个输入端,例如运放速度不够,负反馈未及时;或者运放输出饱和,没法跟随;导致两个输入端电压相差较大。会损坏运放内部差分管。

https://www.analog.com/media/en/training-seminars/tutorials/MT-036.pdf
这文档第6页描述了运放有时候为什么两个输入端要加保护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