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的ADC连续转换模式

楼主(2017-03-05):
请问,STM32L4的ADC在连续转换模式,总的转换时间=采样时间+转换时间,请问是每采样一个点就转换还是采样了很多点才转化,换句话说,必须转化完了才能采样下一个点吗?还是边采样边转化?

网友:
每次都进行转换的。

网友A:
楼主使用的DMA读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使用的DMA读取的?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不太明白,是不是每次采集都要等转换完了才采集下一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使用的DMA读取的?

是不是每次采样都要等转换完了才采样下一个点,还是边采样边转化?

网友B:
对于一个ADC来说,先做某通道采样然后转换,然后下一个【次】采样转换。

手册上都有讲,也容易看明白。

网友C:
一个ADC模块,一定是采样转换完了再采样下一个的。所谓转换,要不停和采保比较的,只有转换完了,才能进行下一次采保,转换。

网友D:
DMA读取的??

网友E:
连续转换就是不断地采样了。

网友E:
ADC转换速度都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