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MC34063

楼主(2017-03-05):
请问,用MC34063做升压电路,输入3V的条件下,输出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A:
按照该芯片datasheet,最高40V。建议留一定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该芯片datasheet,最高40V。建议留一定余量。

您好,请问是3V输入,输出就能达到40V那么多吗?哪里能找到它的datasheet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是3V输入,输出就能达到40V那么多吗?哪里能找到它的datasheet呢

无论输入电压是多少,升压电路最高输出4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