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请问STM32L4的USART速率最大是多少

楼主(2017-03-05):
请问STM32L4的USART速率最大是多少,哪里能找到想关的技术手册?

网友A:
这个各芯片的数据手册都有介绍。
以STM32L476为例,They are able to communicate at speeds of up to
10Mbit/s.
你可以去WWW.ST.COM/STMCUFINDER下载个电脑版STMCU 选型工具STMCUFINDER,方便查看各手册及参数。

网友B:
不知道楼主要发送什么数据,要多高的啊。串口一般115200都是 SO EASY的